SW中如何在用迈迪插件画内六角螺栓

楼主(2014-06-19):
大家好,请问下如何在迈迪中选定内六角螺栓,我只找到外六角螺栓,求大神指点最好上传图片,如果迈迪没有,也可以在sw toolbox中如何选定

网友:
内六角也有 !
选中你需要的规格后点击右下脚生成  —关闭迈迪工具集   它就会自动出现在sw里面了、

网友:
直接点击你要画的螺栓型号,sw会自动生成,前提是sw要打开,或者在toolbox里面调出来也行

网友:
查到内六角标准号,选中拖到屏幕上,按空格键

网友:
外六角叫螺栓,内六角叫螺钉   迈迪在螺钉,机械螺钉。内六角圆柱头螺钉GB/T70.1-2000

网友(2015-08-05):
五楼正解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
你们谁有迈迪啊,我怎么下载的都不能用,我电脑win7 64位,求大侠分享。。。qq:981885437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A:
你们谁有迈迪啊,我怎么下载的都不能用,我电脑win7 64位,求大侠分享。。。qq:981885437

win7 64是可以用的,主要是你的SW版本是不是太高了呢 我用sw2015就老是用不了呢

网友(2017-02-25):
迈迪里面的螺丝装配好了  然后重新打开都加载不了了  恳求大家帮帮忙 是怎么一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