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里面的镶件如何画?

楼主(2014-06-19):
如题。
我想画一个铸件,铸件里面有镶件。
请问如何画?
主要是它们之间的接触面。
是不是只能采用装配体才行?

楼主:
镶件的形状。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处理接触面。

网友A:
尽量不要在铸件里镶零件,多数都是用连接件的形式装配。如果必须的话,可以先把镶件做成半成品,待与铸件浇铸在一起后,在精加工镶件的配合尺寸(这里指的是加工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在铸件里镶零件,多数都是用连接件的形式装配。如果必须的话,可以先把镶件做成半成品,待与铸件浇 ...

我在找作图的命令。

网友(点评):
这是告诉你设计合理性,不合理的设计,连软件都无法满足。

网友:
零件环境里也可以插入其它零件,菜单-插入-零件,有简单的装配定位。

楼主:
两个零件组合后的零件。
我没有办法将零件分开,里面的接触面是冲突的。

楼主:
零件最后的组合图形。
我没有办法将两个零件单独分开,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互相接触的面。
也无法估计重量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