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我对凸轮设计的理解

楼主(2014-06-19):
凸轮设计应该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参数确定,就是根据从动件的动作要求,确定凸轮的各种初始参数,以摆动从动件凸轮为例,像凸轮旋转速度,摆杆长度,最小和最大理论轮廓半径,摆杆中心位置,凸轮旋转方向,如果有共轭的话还有主副摆杆夹角等参数,在这不累述。

第二步是凸轮曲线设计,举个例子,一辆车从A地到B地,路程(这个路程的长短是在第一步里确定的)是一定的,速度和时间是驾驶员掌控的,到底要省油呢,还是要安全呢,还是要快呢,还是要车子损耗少呢。这就要驾驶员自己去掌控。这么多要求之间是要互相权衡的,没有最好,只有根据要求,哪个更合理,更接近理想。凸轮设计时,我们就是驾驶员,要设计出一条最合理的凸轮曲线,以满足工况的要求。

这里谈一下凸轮与凸轮曲线之间的关系。凸轮其实就是带有不规则轮廓的零部件,而凸轮曲线是从动件的运动曲线,凸轮曲线的设计宗旨是在满足机械运动的前提下,使得从动件走的尽量圆滑,无振动,耗能少。对于我们平时设计凸轮,一般的凸轮曲线,只对从动件最终位置有要求的话,正弦曲线就算很好的选择,也可选修正正弦,梯形等。当然时候还有对从动件在某个时间点的速度甚至加速度更甚至跃度有要求。

虽然这种情况少,但真碰到,要设计的话,可是得花很长时间去计算的,需要数学功底的。其实凸轮曲线更广泛的应用应该是在伺服电机上,只不过我们学机械的称为凸轮曲线,而搞伺服电机的称为曲线而已,举个例子我们平时乘电梯,有的电梯从一楼到十楼,你会有明显感觉加速或失重,而有的你会觉得很平稳。这就是凸轮曲线设计好坏最直接的感受,在权衡最大速度,我最大加速度,时间,振动,负载,电机电流,脉冲频率等过程中,设计出一条最好的运动曲线。

第三步,凸轮设计根据第二步计算得出的最大速度,最大加速度,惯性矩等值,计算出凸轮面所受的最大载荷,再根据凸轮本身旋转速度,润滑条件,工作温度,与凸轮接触的零件的材料(通常为滚子),选择合理的材料,厚度,热处理方式等。当然凸轮设计还要考虑机加工零位,装配零位,微调方便,从动件拆起来方便等。如果是弹性封闭凸轮的话,还要考虑弹簧的寿命等。

网友A:
大侠,有关于凸轮设计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我认为理解得很到位!

网友B:
大侠,玩过的凸轮转速最快的是多少?

网友C:
有时候转速设置过快,会出现凸轮和滚柱甩开的情况,这是没法解决的么?

网友(点评):
愚见,确动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有关于凸轮设计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介绍下吗?

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转速设置过快,会出现凸轮和滚柱甩开的情况,这是没法解决的么?

可以解决。我发现了几个方法可以卸去凸轮与滚子的压力值,而从动件性能不受影响,可以大幅提高凸轮的可靠性和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转速设置过快,会出现凸轮和滚柱甩开的情况,这是没法解决的么?

凸轮与滚柱脱开,可能是凸轮曲线加速度不连续,也可能是从动件的惯性力大于弹簧弹性变形所产生的力。解决办法可如下,方法一:优化凸轮曲线,同时对凸轮轮廓进行检测,是否满足凸轮曲线要求,如果不满足,
尽量减少凸轮轮廓度的公差范围,磨头直径尽量小,进给量小,多磨几次。方法二,增加弹簧力。方法三,采用刚性封闭共轭凸轮,但主副凸轮与主副从动件之间还是有主次的,一般保证主凸轮与滚子接触,副凸轮与滚子还是要有一点间隙,以保证主副凸轮不咬死。方法四,整个凸轮机构重新设计,也可以达到理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玩过的凸轮转速最快的是多少?

300转/分,真的不算快。因为整机速度不能再快了,所以,凸轮也只能转这么快,呵呵。当然如果对从动件运动精度要求下降,或者负载降低,凸轮能提速不少。

网友:
凸轮这玩意儿,对于通过计算来设计的人来说,是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但是就怕遇到有些人,明明自己只知道皮毛,却在那说,凸轮嘛,那么简单,就是做一个不规则的轮子就行了嘛。。。
在旁边听着就让人冒冷汗啊。。。

网友E:
gjxw楼主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自己设计凸轮的话可能还好设计点,我们要是仿造欧洲那边的机器,那凸轮轮廓怎么从新设计,运动规律怎么确定,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年了,我有时只能用运动规律一个一个的试,有的是可以跟原来的轮廓做成一致,但是有的就不对了,我个人猜测估计是国内的运动规律没有,国外的有,还有就是机械设计这自己推导的运动规律,对于这类的运动规律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很多人说是在找不到运动规律就用修正正弦运动规律替代了,但是做出来轮廓曲线和原来的差距好大啊,我这里就有一个,我把它放在附件里楼主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下载看看,看能不能看出是什么运动规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jxw楼主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自己设计凸轮的话可能还好设计点,我们要是仿造欧洲那边的机器,那凸轮轮廓怎么 ...

你这个凸轮滚子装反了,否则会发生干涉。这是像是一个有一段等速上升的单停留曲线。
分析凸轮曲线建议用这个办法:通过模拟仿真导出它的运动曲线,然后转入Matlab中采用傅里叶分析或者小波分析,大概可以发现它的秘密了。即使有误差,也是八九不离十啦。过渡段的曲线可以采用傅里叶三角多项式来表示。

网友(点评):
大侠,本人有几个简单问题问一下,1,带动凸轮轴的电机,应该普通电机就行了吧,还是要用伺服。2,假如断电怎么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解决。我发现了几个方法可以卸去凸轮与滚子的压力值,而从动件性能不受影响,可以大幅提高凸轮的可靠 ...

我的是弹簧机上的摇臂后面那个凸轮,有什么小改的办法能让它平顺一些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凸轮与滚柱脱开,可能是凸轮曲线加速度不连续,也可能是从动件的惯性力大于弹簧弹性变形所产生的力。解决 ...

我的是弹簧机上的摇臂后面那个凸轮,有什么小改的办法么。

另外怎么才算是合理的曲线,对已有的凸轮结构有什么肉眼能观测的办法么?

加大弹簧的力度,会不会影响凸轮的寿命跟旋转的速度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弹簧机上的摇臂后面那个凸轮,有什么小改的办法能让它平顺一些么

小改的办法倒是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弹簧机上的摇臂后面那个凸轮,有什么小改的办法么。

另外怎么才算是合理的曲线,对已有的凸轮结 ...

寿命会有影响。弹簧机多高的速度?什么凸轮曲线,单停留还是双停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寿命会有影响。弹簧机多高的速度?什么凸轮曲线,单停留还是双停留?

是这样,弹簧机凸轮一般旋转一周,是一次程序循环,特殊情况的会有凸轮反转。

一般我出弹簧,大概每分钟30件这个频次上的时候就会出现空甩。比较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凸轮,如果程序是先正转一半再反转,不过凸轮顶点,这个空甩的现象大概能延后到每分钟140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凸轮最顶点的曲线太平了,但是我又没有相应的分析方法,毕竟不是专业。

而且这个机器,速度高的时候,整个机器都有一些跟某个凸轮转动同步的振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振动所在的速度很多时候决定了这个弹簧程序能达到的最高生产速度。

机器大概是这样的,见图片

凸轮的照片我得稍晚才能发出来,今天老板电脑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凸轮滚子装反了,否则会发生干涉。这是像是一个有一段等速上升的单停留曲线。
分析凸轮曲线建议用 ...

我刚才发现了,我从新上传一个,下午上传,先下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凸轮滚子装反了,否则会发生干涉。这是像是一个有一段等速上升的单停留曲线。
分析凸轮曲线建议用 ...

好的,最近刚开始学习Matlab,感觉里面的功能太强大了,。就是自己的知识不够用。

网友(点评):
Matlab,能做产品校核吗

网友E:
已经把相关的运动仿真曲线做出来了,由于matlab刚开始学习,现在还搞不定,麻烦楼主发一个傅里叶三角多项式的代码,

网友:
一直想学凸轮设计,就是不知道怎么入门

网友:
凸轮接触不多,但一直很感兴趣,有时间去学习学习

网友:
給樓主鼓個掌

网友:
学习了,社区高人多啊

网友F:
高速凸轮还得考虑惯性平衡计算质心位置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经把相关的运动仿真曲线做出来了,由于matlab刚开始学习,现在还搞不定,麻烦楼主发一个傅里叶三角多项式 ...

       对运动规律进行反向工程跟“信号处理”这一学科差别不大,那么就可以借用相应的方法。由于没有对凸轮做过“反向工程”,所以这只是一个建议。 我需要什么曲线,直接按照运动要求把它搞出来,一般采用冪函数多项式。
       看到书上有采用三角多项式表示凸轮曲线的。还有由于凸轮是周期运动,数学中有结论:连续周期函数可以表示为傅里叶级数,那么凸轮曲线当然可以。
       但是凸轮曲线有停留时间段,直接变换可能不太方便,可以截取上升段或下降段单独处理 。例如上升段函数H(t)。把H(t)在左端点镜像对称然后合并可以得到连续函数,再进行“周期开拓”得到周期函数。那么它的秘密就可以采用信号分析的工具进行探秘了。当然我目前还不需要“逆向工程”,所以这只是一种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也研究了下凸轮设计,说实话,只能勉强设计一些简单的盘形凸轮。复杂的还会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G:
多臂凸轮有了解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多臂凸轮有了解的吗?

就是那种好几个凸轮拼出来的凸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改的办法倒是没有。

凸轮大概的形状就是这样的。很平的两条直线。这样的凸轮的曲线是什么样的?求介绍和图解

网友(点评):
目测这个轮廓是圆弧与直线构成的,不是论坛里说的用某一特定曲线构成的。关于这类凸轮,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上有一章是讲用圆弧构成的凸轮。LZ的凸轮是比较简单的类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凸轮大概的形状就是这样的。很平的两条直线。这样的凸轮的曲线是什么样的?求介绍和图解

这个凸轮压力角不小啊。直线连接圆弧,加速度不连续,会产生柔性冲击,速度一高就会产生振动,滚子跳跃也在情理中了。
总体来讲可称为“单停留”凸轮。过渡曲线选的不是很恰当,低速可用。可能设计是就是针对低速运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凸轮压力角不小啊。直线连接圆弧,加速度不连续,会产生柔性冲击,速度一高就会产生振动,滚子跳跃也 ...

应该是直线改弧线更合理是吧?那顶部怎么处理呢?还是要变回来,感觉还是会甩开。

网友:
机械新人来学习学习,多谢!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运动规律进行反向工程跟“信号处理”这一学科差别不大,那么就可以借用相应的方法。由于没有对凸 ...

哦,好的,感谢你提供的思路,我这段时间先试一下,好像自动机械凸轮机构实用设计手册,这本书上有相关的介绍,我先学习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速凸轮还得考虑惯性平衡计算质心位置的啊

现在软件比较方便吧,只要凸轮轮廓确定了,质心的位置就确定了,直接显示出来就好了,不用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种好几个凸轮拼出来的凸轮么

是的

网友:
学习,自己凸轮是弱项

网友:
学习了...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还没搞过凸轮设计,回去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轮大概的形状就是这样的。很平的两条直线。这样的凸轮的曲线是什么样的?求介绍和图解

由于从图上看不到凸轮的工作状态!所以只能从不改变凸轮机构的前提下入手。方法一,增加凸轮与滚子接触时的弹簧力,同时提高凸轮表面硬度和粗糙度。具体硬度根据您机器的速度,载荷确定,如果该凸轮材料热处理达不到要求,换材料。方法二,不增加弹簧力,但增加弹簧刚度,保证凸轮与滚子接触时,弹簧力与原来一致,一旦滚子脱开,由于弹簧刚度增大,相应力也增加。方法三,直线与圆弧之间用椭圆过渡。方法四,如果直线段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改为曲线就会好点,但这段曲线分度角很大,我现在不知到滚子半径多大,但估计由于曲率半径的限制,其实改完之后也是很接近直线的,同时增加很多的加工成本,可能没有必要。因此推荐方法一和二,对您来说最直观,效果也应该有所改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从图上看不到凸轮的工作状态!所以只能从不改变凸轮机构的前提下入手。方法一,增加凸轮与滚子接触时 ...

凸轮表面粗糙度提高的话有什么改变么?这个没理解。

弹簧这方面,装在摇臂上的复位簧肯定是伸长拉伸状态,刚度提高的话相应位置载荷肯定会提高。不过我理解你的意思,复位力大一点这样角度变化速度还能再快一点点。

您后面说的两点,倒是解决我一直的疑问了。这个凸轮很多弹簧技师都叫他高速凸轮,意思是占程序圆周角度短,整个程序里这个凸轮的步骤最快。因此这个凸轮顶点做成一个完全没有平面的圆弧,使用的时候一滑而过,那要是想这步不影响速度,在凸轮直线位置的这步适当减速就好了,因为凸轮设计成这样也是没办法,即使采用最理想的曲线其实效果也跟直线差不多。

网友H:
学习了,凸轮设计确实精妙,我们公司有一台法国的机械加攻机,使用20多年了,现在还在用,凸轮既是执行件,又是控制件。整台机子没有一个电控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凸轮设计确实精妙,我们公司有一台法国的机械加攻机,使用20多年了,现在还在用,凸轮既是执行件, ...

大侠拍个视频来看看

网友:
讲解的很到位

网友:
专业精湛,留名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运动规律进行反向工程跟“信号处理”这一学科差别不大,那么就可以借用相应的方法。由于没有对凸 ...

大侠,根据你提供的思路我已经用ug吧测绘的一段位移点数据通过运动仿真吧位移曲线做出来了,然后根据你提供Matlab的傅里叶的多项式把凸轮的位移得到多项式的公式,现在还不知道吧这个公式怎么换算成位移运动规律,特此来求大侠怎么求位移运动规律,
此值是我的拟合曲线,黑色的点事原始数据,蓝色的曲线是多项式曲线,跟原始的数据基本重合,
然后文件里的是多项式位移公式,

麻烦大侠帮我看看怎么换算成运动规律位移公式,

网友(点评):
威望不够,下不了。既然LZ已经得到多项式的公式,那就意味着可以求出每隔1度,曲线的位移(即Y的距离)了。若LZ的图片中X轴表示的是角度,Y轴表示的是位移S的话,那位移的移动规律曲线就是:S=f(θ)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转速设置过快,会出现凸轮和滚柱甩开的情况,这是没法解决的么?

可以考虑形封闭的结构,如共轭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考虑形封闭的结构,如共轭凸轮

就是里外两层凸轮?

网友(点评):
若是摆动凸轮结构的话,共轭就是里外两层凸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侠,根据你提供的思路我已经用ug吧测绘的一段位移点数据通过运动仿真吧位移曲线做出来了,然后根据你提 ...

用分段函数表示的
s(t)=0, 0<=t<=t1;(近停留)
s(t)=f(t), 上升段;(就是拟合的上升段的公式)。
s(t)=H, 远停留;
s(t)=g(t), 下降段。(拟合的下降段的公式)

把拟合函数代替上升段或者下降段就可以了。还有三项近似是否少了点,取多项精度要高点,要保证加速度和残留振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拟合误差看三角函数前面的系数可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分段函数表示的
s(t)=0, 0

大侠你好:我现在也是分段来取值的,刚开始我是取8次多项式的后来感觉系数太长了才改为3次多项式的,现在改为5次多项式把,问题是时凸轮的位移式有3个参数在里面我应该这么转换啊,举个例子5次多项式的运动规律

网友:
看完后对凸轮机构有了很深刻的认识,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觉得好难!

网友:
可以发些图片和视频资料吗,466342758@qq.com   谢谢!

网友:
其实凸轮应用的很多,贵在创新

网友:
总觉得凸轮好难

网友:
楼主  辛苦
看楼主写的   太棒了   有经验呀

网友:
也只有深得精髓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了,赞个

网友(2014-08-25):
  看了一些凸轮的设计资料,但是还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2014-10-31):
大侠能否给个实际计算过的凸轮例子供我们参考下呢,谢谢,有的话能否发邮箱673439222@qq.com

网友(2015-01-05):
709079691: 大侠,有关于凸轮设计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看不太懂,慢慢看。

网友(2015-06-25):
大侠讲的真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凸轮太高大上了

网友:
我想知道凸轮相对于其他传动方式,如:偏向轮,连杆这些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嗯,赞一个,,要学习几个常用的机构,

网友:
简洁明了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A:
大侠,有关于凸轮设计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介绍下吗?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网友:
觉得和我争论的那人得好好来学学

网友:
凸轮玩儿好了真是很巧妙

网友:
还从来没有设计过凸轮,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做凸轮设计比较专业许多!

网友(2015-09-11):
写的真好!

网友:
讨论到凸轮设计时,高手出来了

网友:
精辟,能说出这些的据对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解决。我发现了几个方法可以卸去凸轮与滚子的压力值,而从动件性能不受影响,可以大幅提高凸轮的可靠 ...

能说说大概的思路么,我厂里用着机器总是飞的太快。。。。

网友(2019-01-29):
很好的理解,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对我们后来学习者很有帮助。
如果老鹰能组织一些学习会之类的就更好了,把我们这些想做好技术的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相信能够迅速提高。活动向参与学员收点运作费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9-06-21):
这个理解可以,如果有实例就更好啦!!

网友(2019-12-29):
引用 网友B:
大侠,玩过的凸轮转速最快的是多少?

汽车曲轴

网友(2020-02-19):
有梯形加速度运动规律方程吗

网友:
螺旋槽的那种有没有相关的,角度运动改成直线运动

网友(2021-04-24):
学习了,多谢楼主。
能分享几个实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