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中的“啃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19):
加工中心铰孔D10,孔口有规律的震纹,老师傅说这是啃刀现象,具体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会啃刀,还请论坛各位高手帮我解惑啊。

网友A:
除了刀具本身的原因外,刀具系统也要查查有没有脏未擦拭干净,或刀杆太长刚性不好,切削参数的正确设置.

网友:
刀刃太锋利

网友:
你的切削参数肯定设置错误了

网友:
铰的孔对不对中心,是不是一次钻孔铰孔是在一起的,铰孔转速最好慢一点,在转速和下刀速度上下功夫,还有你的夹具的装夹力够不够,悬臂量是不是过多,最后在去考虑铰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刀具本身的原因外,刀具系统也要查查有没有脏未擦拭干净,或刀杆太长刚性不好,切削参数的正确设置.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