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对击锤,,齿轮和齿条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4-06-19):
我要设计一对击锤,通过齿条和齿轮相互配合最终能相互碰击在一起的装置。

如图所示:有A和B两个击锤,两个击锤相距150MM,每个击锤都有85公斤的推力,推着它们相向、快速的碰击在一起。因为要求每个击锤都只能行走75MM的距离,(也就是说两个击锤必须要在150MM的中点处碰击在一起,不能过了中间点再碰击)并且两个击锤相互碰击在一起时要圆心对着圆心,而且能越快速的碰击在一起越好!

所以为了使它们“同时起步、同时到达、圆心对圆心”运动到“中间点”,在每个击锤的下方都链接着一条异形的齿条,并通过放置在两条齿条中间的齿轮来实现。

现在我设计方案如图所示 ,其中齿轮的参数是:模数:1,齿数:19,压力角:20°;齿条的参数是:模数:1,齿数:未定,压力角:20°

问题一:所选择的齿轮与齿条的参数是否能满足受力要求?
问题二:齿轮同时与两条齿条相啮合,是用偶数齿好?还是用奇书齿好?
问题三:如果我选择的齿轮与齿条都不合适,那要选什么参数的齿轮与齿条才合适?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指出不足,给出正确的参数意见,谢谢了,急用!!!

网友:
m=1?几下一击.你的齿轮齿条就会崩裂.用凸轮机构一样可实现这动作.

网友:
液压气动的都可以的!

楼主:
因为不懂所以才来请教大家,希望大家能不吝予以批评指点,谢谢!

网友A:
2个敲击头速度多少?中间重合精度多少?缓冲有没有?
 啥都没说清楚,最近也在想个敲击的东西,可以探讨下。

网友:
你这样做有可能会让齿轮或齿条给崩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敲击头速度多少?中间重合精度多少?缓冲有没有?
 啥都没说清楚,最近也在想个敲击的东西,可以探讨下 ...

速度不知道该怎么样计算,有缓冲的胶垫。重合度设计是想百分百2个击锤重合

网友(点评):
我没说清楚,重合位置精度,不是重合度。

网友(点评):
你的推力是咋算出来的,运动的只有冲击力,除非是先闭合再加力。

网友:
用气动合适,力不大,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