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车上倒货时把货斗撑起来的那个结构叫什么

楼主(2014-06-19):
请教各位,货车上倒货时把货斗撑起来的那个结构叫什么啊?有没有人有简单的结构图呢?

网友:
举升机构!

网友:
老式的叫小三角放大器,新的叫长拉杆放大器。有的伸缩油缸直接装到货车中间稍后,升角75度,在5t以下的车常见。现在最多的是前支顶。矿山非公路车常在架子两侧。

网友:
带液压缸的连杆机构?

网友:
就是装垃圾的车那个?

网友:
俗称千斤顶。

网友:
不就是个油缸吗

网友:
咋没人跟帖呢?

网友(点评):
问些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对师傅来说不是问题,对我来说可是大问题,不过已经知道答案啦,谢师傅~

网友:
讲的是半挂吧,叫半挂车支撑,一般叫支腿,现在上面一般有两级传动,分快慢档,一个收放腿速度较快,一个可以顶起比较大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