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线面对称度,这个产品(圆柱销内的方孔对称度)的对称度,如何用简易检具实行...

楼主(2014-06-19):
对于线面对称度,这个产品(圆柱销内的方孔对称度)的对称度,如何用简易检具实行...

现在需要检验,轴两端的方孔各自的对称度,应该如何设计此类的简易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销

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检具的构造呀。我的网络出了问题,照片上传不了了。

网友A:
做一个刚性很好的台架,两端制作有间隙消除结构的定向滑套,固定套可微调,滑竿上安置标准方头,滑动检测

楼主:
对于线面对称度,这次产品的对称度,如何用简易检具实行检验。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刚性很好的台架,两端制作有间隙消除结构的定向滑套,固定套可微调,滑竿上安置标准方头,滑动检测

为啥不是将轴转动检测,而是滑动呀,我的理解是将上下两端的标准方头,各自深入至轴两端的方孔内,并配合好,然后转动轴。

网友A:
深入的过程 不滑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入的过程 不滑动吗?

这一部分属于滑动。

网友:
RE: 对于线面对称内的方孔对称度)的对称度,如何用简易检具实行...

引用 楼主:
这一部分属于滑动。

抽送过程,是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