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检测

楼主(2014-06-19):
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较简便的检测图中的尺寸S,图中所有尺寸为自由公差,上下端为油管螺纹!!

网友A(2014-07-26):
你用最新测量设备三座仪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最新测量设备三座仪就可以解决问题。

自己没有三坐标,拿到外面去太贵,划不来!!!

网友:
那只有改制专用量具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