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检测,请教

楼主(2014-06-19):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测量图中的尺寸S,图中所有尺寸为自由公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在φ12孔位置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检具

具体怎么做,前辈有没有好办法,自己想到的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前辈有没有好办法,自己想到的不是很好!!!

怕误导

网友B:
如果可以破坏零件抽检,该截面锯开(或线切)万能工具显微镜或者CCD
如果不破坏零件只能间接测量了,腰子一样的孔是否一直通到端面,是铸造出还是加工,表面质量、尺寸精度如何。
大概方案是做两个Φ12的销插入孔,引出孔中心线测量和腰子孔边界。
定位方式取决于工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破坏零件抽检,该截面锯开(或线切)万能工具显微镜或者CCD
如果不破坏零件只能间接测量了,腰子一 ...

首先感谢前辈回复,零件不允许破坏,腰型孔是通的,看图。
没看清题目吧,所有尺寸为自由公差,销子定位能准确??

网友:
上述方案中销子是为了引出孔方便测量。
虽然是自由公差,在编排加工工艺及检测工艺时可以要求保证孔径一致性较好
也就是内控孔径公差较小方便检测。
再比如说,如果外圆115尺寸内控严一点,你可以通过分别测量Φ12孔至中心距离和腰孔至中心距离
换算得到S数值。如果这些间接测量用到的尺寸都是按自由公差,所得到S的值就很不精确。如果你S的测量要求不高,那就无所谓。
如果你不想内控这些尺寸又想精确得到S值,只能用三坐标了,但是检测过程也很麻烦,检测频次也会降低很多。

网友:
做综合检具,用检测销轴模拟孔的位置,简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