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直齿轮啮合,给轴的弯矩合力是怎么算

楼主(2014-06-19):
一个标准齿轮,节圆直径93.8mm,输出扭矩100NM,我现在想计算该输出轴的弯矩,忘了怎么求齿轮给轴的弯矩合力了,是齿轮的圆周力Ft平方加上径向力Fr平方,两者之和再开根号吗?

网友A:
先将圆周力Ft和径向力Fr分解在两个相交的平面内,在这两个平面内,分别计算圆周力和径向力对轴的弯矩Mt和 Mr,最后合成即可,Mt和Mr的平方和在开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圆周力Ft和径向力Fr分解在两个相交的平面内,在这两个平面内,分别计算圆周力和径向力对轴的弯矩Mt和 M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