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同轴度,粗超度,垂直度等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查表的来的?

楼主(2014-06-19):
请各位长辈指点

网友A:
查机械设计手册。一般公差等级越高,表面粗糙度要求越低。

网友B:
还要根据自家的设备等一些加工因素去决定!

网友C:
一般都是査的,经验丰富的可以直接得出

网友D:
查手册的前题是你要什么样的配合,什么样的配合,定什么样的公差。任何不与其它零件配合的单个的零件标公差没有任何意义。除了好象之外。

网友:
想算就算,不想算就查手册。

网友:
是根据机械部件的工况需求,然后按照手册中的标准等靠而得来的,但这要靠自己的功底.

网友:
形位公差与加工设备和加工手段相关

网友:
根据配合要求,查表得出来的

网友:
最重要的是满足使用条件(工况)

网友:
根据配合要求,,查找手册。。。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都有标准

网友E:
根据实际需要,这个是根本。理论上讲就是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机械设计手册。一般公差等级越高,表面粗糙度要求越低。

谢谢大家给我解决了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实际需要,这个是根本。理论上讲就是设计出来的。

谢谢  谢谢前辈   这个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査的,经验丰富的可以直接得出

装配时轴和孔的同轴度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机械设计手册。一般公差等级越高,表面粗糙度要求越低。

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根据自家的设备等一些加工因素去决定!

对设备的要求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设备的要求高吗?

设备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手册的前题是你要什么样的配合,什么样的配合,定什么样的公差。任何不与其它零件配合的单个的零件标公差 ...

也就是说一般这些公差都用在装配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设备的要求高吗?

看你自家设备能达到什么精度,例如,如果你的设备加工精度只能到1.6,那标0.8不是不可能达到。或者平面度要求几丝,但是加工的设备稳定性不好,可能多达十丝,那不是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自家设备能达到什么精度,例如,如果你的设备加工精度只能到1.6,那标0.8不是不可能达到。或者平面度 ...

怎么平面度用丝来表达,这个是术语吗?还很少听别人这样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平面度用丝来表达,这个是术语吗?还很少听别人这样说

不用丝,那用什么表达???

楼主:
一丝两丝是什么意思

网友:
查表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