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面切槽加工方法求助,急~~

楼主(2014-06-19):
照片中齿轮部分中间  切槽加工到图纸要求。其他的都好做,就那一段齿轮面磨损坏刀严重。客户提供材料是粗车后 滚齿  后 外协精车的 听说客户家做了10几年了,他们工艺都是这个干的,最近想考虑接手回来加工。考虑齿轮面容易打刀 崩刀,一直没定,求大家参考下怎么样加工 方便快捷。这玩意赚的都是白菜价格,没有好的加工法案是要陪本的。坏一根赔款12元。加工费 才4块多点,一年四季干不完,价格是低点结款及时是主要的。别的不考虑 就像了解下 齿轮部分的加工方法。效果独到的 可以RMB 采纳。。。

楼主:
数控车 加工的。做过类似的 社友 帮帮忙。回答清晰点 需要什么设备辅助等等。
另外知道不说故意卖关子的就请免开尊口了。。谢谢

网友:
圆弧刀插一刀,直角刀补一刀,OK啦

网友:
关键是使用什么刀,间断不连续切削的最大问题是容易崩刀,你用高转速,小进给,就不会崩刃了.

网友:
我也做过类似的齿轮开槽,不过我做的是冷挤压的出来的齿轮,估计你的也差不多情况,因为是冷挤压的所以,表面硬度很高,刀具选择就成了难题,涂层刀片车没几下就把涂层和刃口车没了,没有了涂层很快就磨损了,最后我是用京瓷的陶瓷tn60浅槽刀,买淘宝二手5元一颗。买回来后金刚石砂轮修磨,减小后角,用负20多度的前角,当时修磨一次能车100到250个产品,要是用普通的韩国涂层刀片就35个产品左右,好的刀片50元的pr930也就150个产品,成本高

网友(点评):
没坐过,感觉这位哥方法靠谱,关键是有好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楼主的4元多加工费我感觉好高啊,我们厂的加工费都是几毛钱的,

网友(点评):
如果就是切一下槽,那还白菜价?不过听说现在的白菜挺贵的,哈

网友:
可以考虑车床上装锯片铣刀

网友A:
做个转动的东西,装上工件调好切割机。上去对准齿轮面槽转一圈,车床在精修一刀.精控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转动的东西,装上工件调好切割机。上去对准齿轮面槽转一圈,车床在精修一刀.精控都用不上,

和我想的方法一样。这样做节省刀片 效率高点。目前在考虑改装一台什么设备作为辅助~~~

网友:
先上砂轮机,然后在车槽,反转,刀反装!

网友:
仿造旋风铣做一个专机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