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中如何给齿轮建模

楼主(2014-06-19):
最近在学习inventor 看到教程上装配齿轮 想想inventor能不能像solidworks那样直接生成齿轮

网友:
可以。用“设计加速器”。

网友A:
有设计加速器,生成的是一对齿轮的装配图,你可以把单个零件另存出来,在上面做修改,增加轴或孔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计加速器,生成的是一对齿轮的装配图,你可以把单个零件另存出来,在上面做修改,增加轴或孔特征。

多谢大神点拨,此处省略一万字。。。。

网友:
inventor自带资源是最丰富的,其它软件根本没法与之相比

网友:
在加速器生成的模型基础上建立模板,以后使用更方便

网友B:
inventor出来的齿轮齿形好像是不对的,不是渐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出来的齿轮齿形好像是不对的,不是渐开线。

啊?不会吧?

网友:
关键在于你建立跟实际完全一样的齿轮,目的是什么。

比如我,我只做轻载高速设备(不跟别人比,自我感觉而已),我电脑里的设备中,齿轮都只是光溜溜的中径锥体,没有齿形。

等我的水平到998大侠的百分一再搞真实齿形吧。(百分一也太高了。。。一辈子够不着。。。)

网友C(2014-08-08):
我顺便问一下 链轮资源中心有么?

网友(点评):
多得不知道该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顺便问一下 链轮资源中心有么?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ventor出来的齿轮齿形好像是不对的,不是渐开线。

装配图中,除非设备很简单,我连齿形都不要了,只用中径面的铁饼代替了。否则,电脑受不了。。。

如果想要渐开线的,就用上面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