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FA轴承的宽度和台阶的高度是多少?

楼主(2014-06-20):
请教UCFA轴承的宽度和台阶的高度是多少?另外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不到UCFA这种代号是不是表示这种轴承就不是标准件。

网友:
不要查机械手册了,找本厂家资料更直接。现在选标准件,厂家资料比机械手册更全面。

网友:
刚才帮你咨询下厂家,多没有现货。
+ }5 z- n1 N& [% |3 n为什么选这么偏的轴承,带座外球面球轴承有很多种类,选常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