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方案,请大家来探讨

楼主(2014-06-20):
项目名称:轮胎工作模拟实验
项目内容:模拟车辆在自然行驶过程,评估轮子的运行状况。
方案:通过马达带动滚轮旋转,再用液压缸推动轮胎和滚轮接触,从而和滚轮一起旋转。马达速度可调,马达带动滚轮旋转最大线速度为120KM/H(大轮胎1.5m,最大100KM/H,滚轮尺寸:直径500mm长度800mm,液压缸最大推力2000kG,推力可调,液压工作站加调压阀控制推力。机器连续工作10天.马达选型为:4KW变频调速电机,变频器调速,1400rpm不加减速机直接皮带连接滚轮,请教此方案的可行性,电机选型购大吗,此种负载速度下轴承有没特殊要求,示意图如下:

补充内容 (2014-6-20 23:09):
最终目的其实不是测试轮胎的,是一家做补胎胶水测是胶水性能,只是大概模拟车队运行,这台机器的成本需控制在1.4w以下,所起大家说的用私服马达之类的基本超预算的,

补充内容 (2014-6-20 23:12):
我现在一个很大的困惑是用4kw的马达,当推力达到2000kg能带动到120码吗

网友:
说说原理看

网友:
课题是:模拟车辆在自然行驶过程,评估轮子的运行状况。
1.自然行驶时的路面状况是不是可以通过更换滚轮来实现不同的路面状况;
2.评估轮子的运行状况是靠肉眼吗?是不是要测试轮子的寿命?
3.你所模拟的轮胎安装轴受力可能和正常的车辆轮胎轴受力不一样。

网友:
能够模拟车辆的侧向推力吗,急刹车可以吗

网友:
有没有做实验?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这也太糙了吧,应该上伺服电机和伺服缸,这种慢响应的结构模拟出来是没意义的。

网友:
轮胎工作模拟实验应该很多,从模型看测试轮胎在不同转速、不同载重的磨损,实际的磨损、受力磨损条件很苛刻的,最好看一下实际轮胎磨损后的外形

网友:
请问评定轮子的好坏与否是靠什么来确定?
 取下来摸摸,看看,敲敲打打

网友:
这结构用液压缸估计不耐用吧,那个叉有点薄弱的样子。轴承也是单边的样子,用不了多久。

网友:
同上 不太实用

网友:
这结构太简陋了

典型的做法是两个动力滚子支撑在下面,轮胎由一个电子缸压在两个滚子构成的V型支撑面上,动力滚子模拟地面,由电子缸模拟载荷,受力稳定可靠,系统刚度好,装卸轮胎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