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选择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20):
我不是很了解光电开关,只是看见过使用情况,自己要买,不知道如何选型,请教下大侠。

使用情况是,工件是塑料,玻璃,或钢材平板,水平向前移动,光电开关垂直于板面安装,距离5CM左右。当光电开关检测到来料,反馈信号给下一个工序,下个工序运转,工件前进,工件到尾部时又有个光电开关,检测到工件,运动停止。

此光电开关只是单个使用,不是成对对射的那种,而且启动和停止,用的是同一种型号。

请问,这种光电开关,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的漫反射型光电开关。
其实兄弟你要考虑一下,当玻璃上面水太多或有水珠刚好流动经过检测点时易对光电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你了,总算看你冒了一个泡,哈哈

网友(点评):
空闲时间少了。7月8号广州有展会,兄弟会过来看看不?

网友(点评):
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时间

网友:
可以选 反射型光控开关

网友A:
一般常用光电开关,0-10cm感应距离,24VDC,就是容易坏,买的时候买质量好点的。

网友:
FS-V31 光纤传感器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光电开关,0-10cm感应距离,24VDC,就是容易坏,买的时候买质量好点的。

这个 0-10cm感应距离怎么去控制他,怎么调节呢?

网友:
选反射型的传感器,感应的距离和感应的时间都是可以选的,选不到合适的也是可以定做的,我在学校的时候帮一家公司做过类似的项目,那边的工程师就是买来传感器自己改的。适应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