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一个电机控制两端皮带运动?

楼主(2014-06-20):
两个衡量,每个上各有一个传送带,其中一个可以沿X轴运动,如图,如何用一个电机带动这两根皮带,因为其中一个衡量是运动的,所有感觉不太好固定带动皮带轮的位置,请教下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新手,勿喷!

网友:
两个横梁的带盘孔中间用长花键滑动状态连接,就可实现两边同步旋转.

网友(点评):
可以查查,米思米好像上门就有专门用在这种场合上的六角轴,或者长花键轴。可滑动,又可传递扭力

网友:
两端可以连接起来吗??

网友:
00000000000000000

扫街 -1 该吃药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要求移动距离和负载大小,一般花键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加用花键轴,

网友:
你百度下玻璃车床就知道了,那个还是两个横梁可以移动的。

网友:
花键轴、滑键、六棱轴等都可以实现传动

网友:
搞个长键槽,简单些,花键轴加工贵,内花键更贵。如果线切割不了超深内键槽,可以打横线切割长通槽。

网友:
滑动平键。
滑动花键。
车床上的六方轴。
……

网友A:
滑动花键轴应该是正确的思路,我公司里好多单机台设备用的THK 的标准滑动花键套装。
本来想给你发选型样本和使用例子图纸的,但是我上传不了,你把你的邮箱回复给我,我把资料发给你。

网友:
车床光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花键轴应该是正确的思路,我公司里好多单机台设备用的THK 的标准滑动花键套装。
本来想给你发选型样本 ...

394589154@163.com.我的邮箱,以前没有用过花键,这次正好补充下,麻烦图纸发我,谢谢

网友:
这种传动方轴,六棱轴是常见形式,SMT,回流焊等输送流水线都是这种结构,可调节距离100-400mm.

网友:
长花键轴,

网友(2014-07-28):
这个看过实物,花键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