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SW飞起来

楼主(2014-06-20):
相信很多使用SolidWorks的社友都会觉得SW占用内存太多,装配多一点的时候就卡的不行。希望这个文档里面的东西能帮到你们。

楼主:
文档在这,按里面的一些办法会有一些效果

网友A:
下载了,看不懂啥意思,就是显示降低点吗?

网友B:
应该是 “轻” 装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轻” 装配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看不懂啥意思,就是显示降低点吗?

降低一些不必要的要求,还有就是尽量部件先转配再整体装备。还有就是没有必要的螺纹之类的尽量简化。

网友C:
下载了,可惜看不懂啊,楼主能解释下就好了

网友D:
基本上还能忍受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可惜看不懂啊,楼主能解释下就好了

这个也有点落伍了,07年版本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用12版的。我也就是借鉴它的软件调节和系统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还能忍受的路过

以前画一个拖拉机使用的变速箱,打开装配体就要五分钟以上,保存一次超过十分钟的都有。一不小心就奔溃然后半天的活就白干了。

网友:
积分不够的可以去这里下载。。。http://wenku.baidu.com/view/b682f368a98271fe910ef98c.html
其实呢,这些办法说到底也就是减少内存的使用,增加虚拟内存等等,我个人觉得效果不会太明显吧。。。
至于减少特征和装配的复杂程度,这个就是使用者的技巧问题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很快提升的,需要长期的积累。。。

网友:
牛人一个啊

网友:
尽量简化,倒角那些可以省的就省了,特别是画大型装配体的时候!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麻烦,你直接在打开大型装配体的时候选择轻化模式或者大型装配体模式,可以大大提高作图速度!

网友:
挺有耐心的说,赞一个

网友:
想找个12板SW

网友:
感觉这个没有用  嘴主要把电脑硬件配置提高哦

网友:
刚配置的新电脑,2012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