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磨削加工,用普通砂轮可以吗

楼主(2014-06-20):
最近做一套工装,其中有个丝母用的锡青铜,有个过盈配合面想磨一下。一般纯铜要换砂轮,换冷却液。锡青铜用普通砂轮应该可以磨吧,一共两件,尺寸φ40×35的。求教!拜谢。

网友:
铜件磨削其实也不必换砂轮,只是因为磨屑会堵磨砾,勤修砂轮就行了,关键是你在工作台上怎样吸住工件?脑筋急转弯!

网友:
丝母旋入铁丝杆就吸住了

楼主:
磨外圆呢,为啥要吸。

网友A:
你这个丝母用的锡青铜工件,在数控上加工Ra能达到1.6吧,只有二件,改工艺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丝母用的锡青铜工件,在数控上加工Ra能达到1.6吧,只有二件,改工艺行不。

就是直接车成,其实也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就是想了解下铜件磨削加工问题。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如果要求不多 在车床上用东西压个砂纸上面 打磨下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