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集成块內泄是什么原因,检测不出来了

楼主(2014-06-20):
有谁知道液压集成块都会有哪些问题
       我们的液压集成块內泄是什么原因,检测不出来了.谢谢。

网友:
我做过这东西,高压块,要锻造坯,否则,内部缺陷在高压下就有泄漏,外部检测没有手段,

网友A:
集成块上有若干个孔相通或不相通,泄漏时某些孔不应相通而连接了,就有了泄漏。
998大侠着眼于材料造成的泄漏,这个好判断也好解决。换材料就可以。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那就请楼主说个明白吧:
1、多大通量的液压系统?集成块的三维尺寸?
2、额定压力多少?
3、如何知道集成块有泄漏?泄漏情况能否描述一下?
4、用什么材料制作的集成块?

网友:
先检查图,看孔与孔间的最小距离是多少。有没有打穿不相关孔的位置。
特别注意的地方是螺纹孔尖到孔道间的距离,因为这个地方一般加工者最不注意。孔尖处往往钻深。而不上压时还看不出来。
俺当年设计集成块,在易产生螺纹孔与孔距离太小时多特别注明不允许打孔深度是多少.
再看有没有长孔,斜孔,钻孔时有没有偏移现象。
再查采用了何种材料。
如果有大的击穿缺陷,采用吹烟法试一下——前提是已存在裂隙了。如果在压力下才会变形开裂的泄露的没法测。

网友(点评):
吹烟法……呵呵!陆望龙的检测方法,缺点是对细密裂纹的油路块无法检测,只有施加压力时才能找到泄露点。

网友(点评):
用有色油在压力下能做到变形开裂的泄露点,而高压块内部无法检测,主要是看压力表有无变化。特别是在超高压阀块上。

网友:
也遇到过一次集成块内泄。当系统压力超过12MPa,就出问题。刚开始时以为是阀件出问题了,结果把阀换了个遍,甚至把液压泵都换了,折腾了20多天,问题依旧。最后还是换了集成块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块上有若干个孔相通或不相通,泄漏时某些孔不应相通而连接了,就有了泄漏。
998大侠着眼于材料造成的泄 ...

果真高人,膜拜

网友:
液压件要买进口的,国产的质量不好,说不定哪个就内泄了

网友(点评):
我做液压系统几十年,基本是21MPa以上,最大流量240升/分,一直没有用进口液压元件。从来只有用户说好,没有哪个液压出过问题。国产器件并非如你所说那样不堪。

网友(点评):
如今买到的国外品牌液压器件,几乎全都在大陆生产。

网友(点评):
国产的液压件质量不是很稳定,可能100个有几个有问题

网友:
看各位大侠的评论,学习中。

网友:
关键是认真校对图纸,尤其注意孔尖是否和其它通道相贯穿。如果有条件,也可以采用三维软件进行校验。要通过实物试验检验,比较麻烦。当年刚上班时,和一个老师傅对一个阀块图纸校对了1周,结果阀块的螺纹安装孔和油路贯通了。不过还好,只是将油路的堵头往里移了一些,就避开了螺纹孔。

网友:
若是集成块内部贯穿了,不得重新做一个换上啊?能修补不能啊?俺是菜鸟,就想多问问!

网友:
力士乐的油缸、阀件就是在常州生产的

网友:
什么材料的?估计是孔联通了

网友:
估计不怎么好办,如果是大通径的可以,小孔径的估计不怎么好办了。要看情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