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功率储备系数?

楼主(2014-06-20):
    如图所示,请问K—功率储备系数是什么意思?如何运用?
    请大侠们指教,多谢。

网友:
是不是为了提高明面上的产品效率而提出的类似于服务系数

网友:
安全系数

网友:
工况系数  有的厂家叫服务系数  设计手册和各电机厂家选项手册上都用这个你可以看看什么时候选什么数值,比如sew、博能、宁波东力,abb等电机厂家都有这个系数

网友:
应该是防止电机过载吧,相当于一个安全系数,多出来的功率叫储备功率,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配用电机时,负载可能会出现超负荷的情况,为了安全,设定一部分功率多出来的就是储备功率。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载荷系数,机械设计手册这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