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矩形槽钢型号

楼主(2014-06-20):
我在做液压设备设计,关于矩形槽钢的型号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查,五金手册上查不到,谁能告诉我怎么去查国家标准。谢谢~

网友:
机械版CAD上有标准件库,那个很方便,适合你。

查手册估计也不费劲。

有时间可以去建材市场逛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表示各种热轧槽钢尺寸。或者在网上下载电子档的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4-07-21):
楼主是什么尺寸的?

网友(2014-08-24):
solidworks有成型啊 上面直接带型号的。。一般说的时候 都说 80 .100. 120. 140的槽钢啊 这个尺寸指连接两个腿的那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