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圆柱管正交相贯,怎么在工件上画出相贯线,进行加工

楼主(2014-06-20):
两圆柱管正交相贯,怎么在工件上画出相贯线,进行切割加工

网友:
直接割洞,就好了。走的肯定是个圆。

网友:
你说的是手动切割?放样+划线

网友:
不太大的,可以用电脑展开,打印出来,绕到管上,描出来。
或打印后再蒙到胶纸板上,做出样板。
要求不高的话,按照钣金放样就可以了.

网友:
一比一画一个圆,打印出来,包在要切的圆上,这就是想贯线!

网友:
先放样,,再在管件上画线,,,切割

网友:
工业方法和图学方法貌似这里有不吻合的地方。

网友:
找相应大小的铣刀或钻头直接加工

网友:
你说的是线切割加工吗?

网友:
先利用钣金放样  放出圆弧曲线  在打印出来包在管子外面切割!
注意板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