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光洁度0.8的锥孔在精镗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2014-06-20):
材质:合金结构钢
硬度:HB 302-377
设备:加工中心

网友:
0.8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 精镗余量0.5够吗?

网友(点评):
关于精镗余量 大侠是按照经验来还是根据手册确定 0.3——0.5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你在加工中心上干那就不能叫镗,只能用立铣刀插补铣。单边余量0.3~0.5可以。其实立车干这个锥孔部位会更合适些。

网友:
锥孔的大径是多少? 刀具能下去吗?非标还是标准的。
  立加呀 , 刚看清,慢慢插补干了。

网友(点评):
D117.9 ——d115 这是倒锥吧

网友(点评):
倒锥,除非你是大批量,不然就慢慢插补干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定制刀具是类似铰刀那种? 直径100多刀具成本不小啊

网友:
那个简单,可以用数控干,用好刀具和切削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个阀块 只能在加工中心上面做

网友:
孔用精镗刀加工,锥孔用硬质合金刀加工(带锥度的),余量0.2可以达到0.8的光洁度!!!!

网友:
如果外形是圆或规则的方形这个内孔用数控车床加工比较好,光洁度没问题

网友:
     加工中心搪锥孔,这种搪孔系统比较贵哦,而且非专业人士都不好控制尺寸。

网友:
车床搞的话可以

网友A:
为啥不能车呢? 立加做这个刀具成本很高的,做不了几件都达不到0.8了。立加上会动的镗刀价格很高,而且操作难度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车呢? 立加做这个刀具成本很高的,做不了几件都达不到0.8了。立加上会动的镗刀价格很高,而且操作 ...

没设备啊

网友:
完全能达到,精镗滚压100%能达到0.8粗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