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的密封圈坏了,买了一套新的,装不上了

楼主(2014-06-20):
液压油缸的密封圈坏了,买了一套新的,装不上了,(第一套用螺丝刀撬的,结果撬坏了)有没有专业安装工具,以后要常用的,所以求整套工具,(给出图纸也行)谢谢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密封圈?

网友B:
用热水泡一下.

网友:
唇形以及组合型 用圆环压装

网友C:
最好用热油泡一下,然后可以用一细软的线放在密封圈内,套上后用线绳子左右拉扯密封圈就很容易套上了。别用生硬的东西,不然肯定划伤密封圈。我家厂就是专业生产制造液压机的,你们若是需要机子,可以联系我呗13516585876   你们液压机有啥事,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的,希望你装密封圈顺利

网友:
油缸已经拆开了,最好核算一下,密封圈沟槽尺寸,安装时注意工具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热油泡一下,然后可以用一细软的线放在密封圈内,套上后用线绳子左右拉扯密封圈就很容易套上了。别用 ...

你们公司有专业拆卸液压油缸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的密封圈?

不是太懂,密封圈的材质比较硬,伸缩性特别小,商家告诉我不能加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懂,密封圈的材质比较硬,伸缩性特别小,商家告诉我不能加热

密封圈如果是橡胶或聚氨酯弹性体,有足够的伸长性能,安装不会有困难。
使用格莱圈、斯特封这样的组合密封,组合由O型圈与增强聚四氟乙烯做的方形环或梯阶环构成,设计时必须考虑安装。
如果不能把活塞或缸盖做成组合形式,则需要制作安装工具。
贴一个我用过的工具,用来装50*6.3格莱圈的。

网友:
最好拍两张照片,不然也说不清楚,密封圈种类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有专业拆卸液压油缸的工具?

肯定有了。我们厂就是专业生产制造液压机的。装配哪里肯定有,不然这么装配,维修。有时去车间,见过他们怎么装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如果是橡胶或聚氨酯弹性体,有足够的伸长性能,安装不会有困难。
使用格莱圈、斯特封这样的组合 ...

太谢谢了,图纸太好了,我做一个,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了。我们厂就是专业生产制造液压机的。装配哪里肯定有,不然这么装配,维修。有时去车间,见过他们 ...

先谢谢了,回头拍几张工具的照片,让我学习一下,呵呵,再次谢谢

网友D:
我们都是用两根布带一点点拉扯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如果是橡胶或聚氨酯弹性体,有足够的伸长性能,安装不会有困难。
使用格莱圈、斯特封这样的组合 ...

又学到一招,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热水泡一下.

有的不能用热水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用两根布带一点点拉扯进去的。。

有的连套都不能套上,就没办法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了

网友:
一般,难装的密封件在装配的时候都会做个工装,然后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进去了

网友:
樓主說的應該是油封(oring)吧~
樓主的狀況是..油缸的油封壞了 因此購買了修理包..在拆封時不小心弄壞了..是嗎....?
小弟我是沒聽過有專門拆除及安裝的oring工具..看師傅用都是拿一根小鐵棒 用砂輪機磨成圓頭扁型 比較好撬..
希望有幫助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