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轴承,用耐高温的还是普通的?

楼主(2014-06-20):
本人设计的设备中有一个压轮,转速约为140转/分钟,工作的时候温度预计有两三百度,但内部可以自动加黄油。该轴承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是用普通的轴承即可,还是需要用专门的耐高温轴承。

网友:
普通轴承就ok了,但是轴承不能全部挡死,要留一点空间,或者只顶住内圈,不顶外圈

网友(点评):
请问社友用过300°的普通轴承、润滑脂吗?

网友(点评):
环境温度两三百度很正常 轧钢车间辊道轴承的环境温度是800多度,都是用的普通调心轴承,但是用的是进口的

网友(点评):
SKF的高温轴承都只能承受350°,不知道1987大侠在800°环境下用的那个牌子的普通轴承?

网友(点评):
skf的轴承 环境温度,不是指轴承本身里面温度有那么高,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里面有那么高温度

网友(点评):
对啊,SKF中350°就是环境温度,要用到高温轴承。你那里800°的环境温度,普通轴承怎么受得了?

网友(点评):
轴承 22316E4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高温轴承 这轴承环境温度七百多度

网友(点评):
轴承 22316E4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高温轴承 这轴承环境温度七百多度

网友(点评):
有轴承座封死的 隔热的 干油润滑

网友(点评):
要耐高温的

网友A:
LZ用的是滚轮轴承吧?
温度太高了,普通滚轮轴承受不了,得要耐高温的。
另,你用的脂能耐两三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滚轮轴承吧?
温度太高了,普通滚轮轴承受不了,得要耐高温的。
另,你用的脂能耐两三百度?

我不断加润滑脂可以降温啊。

网友(点评):
润滑脂能降温么?

网友(点评):
不是不断加润滑脂,用脂把热量带走的问题。而是,300°的高温,润滑脂还是润滑脂吗?

网友:
要考虑热胀问题,

网友B:
LZ,你的设备转速达到8000rpm以上,并且温度超过150度,建议你用耐高温的轴承。工作温度过高,轴承的尺寸精度、硬度等会发生改变。另外,楼上也提及轴的热膨胀问题。

网友(点评):
8000rpm,怎么来的?

楼主:
转速约为140转/分钟,,那有8000rpm

网友(点评):
我晕!rpm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Pascal大侠,rpm就是r/min。您是反着问,幽默一下还是其他的意思?

网友:
有一种耐高温塑胶齿轮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亲,楼主要的是轴承,不是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设备转速达到8000rpm以上,并且温度超过150度,建议你用耐高温的轴承。工作温度过高,轴承的尺寸精 ...

不好意思,这个看错了。

网友:
考虑用到高温材料的话,可以找我帮你推荐~

网友(2014-11-02):
我也在找耐高温轴承,不知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轴承出真正的温度。如果真正是你说的那个温度,而不是经过隔热呀什么结构的降温措施(这个很重要)。
如果就是这个温度,这种轴承是有滴。大概是C3或C4后缀的。最好是进口的。加油要加高温润滑脂。润滑油不能像你那样加。有多大的流量能保证固化、不积碳。能像冷却液那么用吗?PM2.5呀。如果发生固化、积碳会堵塞加油通道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轴承出真正的温度。如果真正是你说的那个温度,而不是经过隔热呀什么结构的降温措施(这个很重 ...

C3、C4 是游隙!
高温后缀是S,S3能到300摄氏度。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是,俺是在德国热熔机上遇到地。至于哪个品牌的轴承还是记不得了。当时也找过国内的轴承厂家,,,,,,,。看帖以后俺翻看了NSK手册——S后缀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