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做的分析,求教上图各个参数都的意思

楼主(2014-06-20):
olidworks做的分析,求教上图各个参数都的意思。
看不懂分析结果啊

网友:
那不是最大位移吗,你最好看看相关教程,或者在网上下载课件学习一下

网友:
科学计数法知道吧,不知道搜索去。
从上到下,从红到蓝,明显上边数值大于下边。那就是红色代表位移数值大,蓝色代表位移数值小,中间绿色是过渡。
总的来说你最好有点基础,再来玩,否则就瞎扯了,要是ansys 全英文的,你连设置边界条件和载荷都困难

网友(点评):
CAE入门都这么简单了啊。

网友:
能够承受最大载荷而变形的力,具体的分析又和网格,受力点,都有关系

网友:
这个样就玩上了?

网友:
楼主该不会把solidworks当成flash动画用了吧?

网友A:
静态位移失真图,目测位移放大1000倍。一个上环面固定约束,一个下环面正向压力。这分析,即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实际工况。大侠,你如果啥都不懂,最好还是别玩什么有限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位移失真图,目测位移放大1000倍。一个上环面固定约束,一个下环面正向压力。这分析,即没有必要,也不 ...

这不是没做过有限元分析,做个列子想请教下各位啊

网友:
有话谁会啊同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各位大侠,不要说lz,大侠们要耐心的解答,不要认为问题简单就炮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