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用CNC加工,费用大概多少?

楼主(2014-06-20):
材料S45C  一件。请问各位前辈赐教!加工方式与费用。谢谢

网友A:
工方式五轴加工中心,车不知能不能加工出来,50的螺距啊大哥,用仿形刀也不知能不能跑出这样的螺距,就算跑出来了也不知能不能到1.6

网友B:
量不大的话先车再砂

网友:
数控就可搞定,但是一件估计没人帮你干!有人干的话也要一两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不大的话先车再砂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方式五轴加工中心,车不知能不能加工出来,50的螺距啊大哥,用仿形刀也不知能不能跑出这样的螺距,就算跑出来 ...

如果可以加工粗糙度可以不要求太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风铣

不知道这种加工广东珠三角哪里有!价格如何?没有试过呢

网友:
何止一两千?如果是在数车上需要多少刀才能干出来?况且其工艺性又是那么不好.

网友D:
这种很少用车床的,没必要,应该不是什么精密地方用的

网友(点评):
我常见的绞龙,焊上去,车一刀外圆,但是也有整个棒料车的,看需求!

网友:
数量多少?有不少做类似产品的厂子。件是铣出来的。不硬化处理恐怕寿命不久吧,还是选45#。最后磨削抛光。

网友:
用焊接形式加工,不难。有兴趣可留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很少用车床的,没必要,应该不是什么精密地方用的

这是用来吸取油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来吸取油墨的!

那可以考虑焊接了

网友:
楼主真心想做的话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