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支,才能保证所有的支撑都支上?

楼主(2014-06-20):
   一个细长轴,磨削加工,为保证磨削质量,装了支撑,一共5个轴颈有支撑(位置如附图所示),调支撑要是保证两点:一是要保证所有支撑都支上,另一是各支撑引起的轴颈变形都要在0.02以内。调支撑是个有一定技巧的活,因为调不好就会有的支撑支不上(后支的支上时引起的工件变形使得先支的脱离工件),引起待磨轴颈质量不良,或者支撑变形过大,引起支撑轴颈表面压伤。

请教:理论分析,为保证所有的支撑都支上,支撑应该怎么支?即先支谁?支撑时轴颈变形多少?后支谁?支撑时轴颈变形多少?

网友:
几米长的?多粗的东西?支这么多?有句话,叫“画蛇添足”。但愿我说错了。。。

网友:
后面用弹簧

网友:
愚不懂机加工,略献拙计如下。

将支点做成跷跷板式,磨一轴颈,则支其相应两侧,余则放松。

夫做成跷跷板式,且两顶尖由于距离较远,俗云“远亲不如近邻”,故顶尖影响可忽略,可认为俩支点同样吃力。

不知可否?

网友:
或仿轧辊形式,另磨红辊支其下。

网友:
被支撑处的轴颈如何加工的?同轴否?需要实际图纸来讨论,示意图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用液体塑料支撑系统可不可以,一起往上压,相互适应。

网友:
看过小鼻子高速加工大长轴的视频。用的是双刀对定切削,同轴性很好。大侠可以借鉴下。

网友:
支撑做成可调的,调好同轴度 再进行磨削加工

网友:
我觉得首先基准的同轴度要好,如此,就要支撑粗轴磨细轴
然后再支撑细轴磨粗轴,此为粗磨
然后再支撑粗轴磨细轴,然后再支撑细轴磨粗轴。就是反复两遍。
支撑的时候要打表测跳动
不知对否?

网友:
用薄铁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