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刚装上时有问题

楼主(2014-06-20):
今天在装设备时,集成块上有个电磁换向阀,系统压力不大。装好后试机器时,电磁阀一边得电,液压缸向上动作。但是换向时,电磁阀另一边得电了(线圈的上面的小灯亮了),液压缸却不向下动作。检查时发现换向阀的阀芯动作到一边以后,靠线圈的磁力竟然不能把阀芯吸到另一边!来回动了几次,又没问题了。是不是阀芯会生锈啊?还是上面其他的原因?

网友A:
阀洗一下就好了,装配环境太脏了。国产阀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洗一下就好了,装配环境太脏了。国产阀的通病。

阀要怎么洗啊?求指教 呵呵,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阀要怎么洗啊?求指教 呵呵,我是新手

液压油要过滤,组合阀、电滋阀组,油管等要用另一液压系统加柴油、煤油进行大清洗。单个阀己拆解了的要超声波清洗或汽油浸泡刷洗,风干,组装。

网友:
卡阀了,拆卸清洗下就好,用WD40清洗剂或者液压油

网友:
卡阀了,拆开看看有没有铁屑或面线之类的东西,如果没有,用汽油或清洗剂冲冲,有压缩空气的吹一下再装好就行了,

网友B:
不会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其他问题?

来回走了几下就没事了

网友C:
空载时多动几下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时多动几下再试

就是这样试的

网友:
阀芯卡住了,要来回走几下。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