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套钻孔划线找正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一批钢套零件,在外圆上钻孔,要求孔对外圆中心轴线对称度为0.1mm,要划线找正,问下如何划线找正,具体步骤是什么?

网友:
这对称度标注的本来就有问题吧,没听过1个孔关于轴线对称的,位置度还差不多。这只要满足20这尺寸公差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兄弟,你没有听过的事多了去了,你就说那些不存在?

楼主:
怎么会没有对称度,孔钻偏了怎么办?

网友:
如果是批量,建议设计一个钻模来加工。

网友:
划线钻孔保证不了图纸公差要求,还是做钻模比较可靠,而且工件还应该以孔和左端面来定位,可以涨紧内孔固定工件。

楼主:
四楼和五楼说得对,批量应该做个钻模工装,问下五楼,涨内孔工装如何设计

网友:
对称这么别扭,我觉得标同心吧

网友:
话说这对称度标的确实有些别扭,求高手指点其中奥妙

网友(点评):
不是高手,但孔20里面的轴放销子,装配工人省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