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转工程图时出错,提示内存不足

楼主(2014-06-20):
用的笔记本是THINKPAD w540  内存是16G
系统是WIN7 64位  装的SW2012 SP3.0 X64
在转工程图时跳出错误提示:SW内存耗尽,SW正在终止。

楼主:
装的版本是SolidWorks 2012 x64 Edition SP3.0
求各位碰到这种问题的详细说明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电脑 —属性—性能设置——高级——更改——自定义大小 根据推荐值设置尽可能去上线
要想完全消除 这要看硬件了

网友:
把虚拟内存设置得高些,就没事了。我的本本内存才4G,系统跟楼主基本一样。一开始也这样,虚拟内存直接设到24G,就再没出现这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的本本很牛!!羡慕!

网友A:
电脑硬件是硬伤,我以前2G内存也是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弄成4G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硬件是硬伤,我以前2G内存也是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弄成4G就好了

胡说,没看到那个内存16G? 楼主这台电脑的配置很高很高,口水ing

网友(点评):
额,SORRY确实没注意到楼主写的电脑配置,但是我确实是换了个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但是我是台式机

网友:
LZ这电脑牛,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