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带表面采用什么方法使光洁度变得更粗糙

楼主(2014-06-21):
刀带表面采用什么方法使光洁度变得更粗糙。刀带硬度56左右、刀带宽度4毫米厚度1毫米长度3米使之变粗糙的部分只限两端各30毫米。

楼主:
也就是想知道金属表面粗糙化处理方法都有那些。

网友:
推荐喷砂

网友(点评):
喷砂貌似靠谱,但是1MM的厚度可能会变形吧?

网友:
买块拉丝布拉一下丝?

网友:
说是有种表面加工工艺,焊一层硬颗粒,类似于无齿锯那样的材料,堆焊
刀带,没见过,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喷砂。。加工后 表面效果类似于火花加工。。

楼主:
感觉喷砂靠谱、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