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设备上的不少电器自动控制系统质疑

楼主(2014-06-21):
接触的不少机械设备中,易出毛病的往往都是电气自动控制系统。不少的不准不说还会增添不少额外的故障。现在的设备制造商将利润看的过高,将设计搞的过分的复杂。根据一些业内人士透露,电气自动控制系统其实就是设备最赚钱的部分。

网友:
呵呵!机器老板为了卖上价钱!你懂得!

网友:
在进口非标设备中软件加电气部件的价格基本和机械价格差不多,但是国类很多设备制造企业都是忽略软件或是程序方面的成本,不把编程当回事,觉得只要能跑起来就可以了,但事实上一个好的程序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更好的保护设备

网友(点评):
我们这的老板也无视电气编程的东西,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花钱一样。更何况俺们的设备大多都是制造的问题居多。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有些时候很无语

网友:
我们的设备一般都是机械问题!

网友:
俺们厂的设备也是机械问题居多,一般定型的产品电气部分坏的话,大多都是采购的电气元件质量太次造成的。

网友A:
机械部分不好糊弄人,人家一眼就能看到,电器部分好糊弄,什么国产电器撕掉中文标识换上洋文就变成进口的。程序什么的,客户也看不到,好的坏的,就往机械上赖,机械工程师水平不高,被赖上了又无力反驳。

网友B:
我们这边出问题的貌似也是机械上面多一点,电气控制这块,只是调试的时候麻烦,一般调试好了之后,问题都不大!

网友(点评):
上次在你们现场看过,线轨接缝处,差了20丝,我肉眼就看出来了,当场给指出。

网友:
一般的设备还是机械方面的原因多,(国产的)   国外的设备一般除了换刀具外机械方面的原因少   国外设备有问题就是电气方面了,当然我不是否认国外的电气不好, 只是相对机械方面方面来说电气方面原因会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出问题的貌似也是机械上面多一点,电气控制这块,只是调试的时候麻烦,一般调试好了之后,问题都不 ...

网友:
机械好模仿

楼主(2014-08-05):
引用 网友A:
机械部分不好糊弄人,人家一眼就能看到,电器部分好糊弄,什么国产电器撕掉中文标识换上洋文就变成进口的。 ...

实话啊。

网友:
机械方面的故障比较直观,控制系统及程序这个方面比较容易忽悠人,因为控制电路方面在外行人看来是看不见摸不着,同时控制系统也是设备中价格最昂贵部分。同时电器上的标识可以撕掉换上洋文的,IC芯片上的标识可以打磨掉,坏了之后外人也不知道该芯片的型号,只能乖乖的找设备的生产厂家给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