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H钢、工字钢、方管使用区别吗?

楼主(2014-06-21):
如题

网友:
至于方管,除了受力大小、放置空间等因素外,与上两种主要就是受力方向的区别了。

网友(点评):
网上抄的,没有自己的体会

网友(点评):
哈哈,楼主是吃的东西多了,口味叼了,整个稀饭都满足不了了。 具体设计我没做过,说说我见的吧。我们公司是重工企业,有些底座是用工字钢作为基体焊接的。只是有时强度不够加筋板时,筋板不能是方方正正的。

网友(点评):
还有些输送架体是使用矩管焊接起来的。一些筋板该加还得加,焊接变形不可避免,得做去应力处理。

网友(点评):
这张图片是从网上随便找的,看着玩玩吧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生产H型钢呢,这么多优点

网友(点评):
工字钢比H型钢容易制造

网友:
我接触的结构中,H一般作为立柱或主受力横梁,工字钢一般连接用,或者两根工字并列做横梁

方管就是走水,其余作用没用过。

网友A:
曾计算过一个井字架(主要是抗弯能力),同样重量的H钢和工字钢在相同工况下的应力和下挠基本一致,两者相差很小。
因此,我认为他们两的区别在于外形尺寸,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①相同承载能力,H钢矮一些(h小),但支撑面大些(b大);工字钢恰好相反;
②H钢没有斜度,不需要斜垫片,方便紧固件的连接。

网友:
H多用于钢结构厂房支柱,工字钢都用于横梁

网友:
学习了,以前接触过还真没有注意

网友:
长点见识。下次出入厂房可以注意点厂房的骨架是啥型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计算过一个井字架(主要是抗弯能力),同样重量的H钢和工字钢在相同工况下的应力和下挠基本一致,两者相差 ...

请问怎么计算啊

网友(点评):
可以手工计算(材料力学),也可以计算机分析(ANSYS等)。当时为了省事,我用的ANSYS。

网友(2017-05-20):
我现在需要做的机床底座对抗弯要求高,时间久了平台底座不能变形,底座上面有5吨左右,这样的情况底座用什么结构呢 方管 H钢 工钢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