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加工,这样尺寸的料如何夹持?

楼主(2014-06-21):
手上有些料,准备做象棋的
厚度跟要求成品的厚度差不多,15到30mm的样子,直径大概30到60mm,
请教下这样尺寸的料如何夹持,传统象棋加工工艺是什么?
是不是有专门设备,什么价格?

网友:
以前有小作坊做过象棋,还送了我一副。
1.购买直径40-60的木材;
2.木材车床上扒皮,车圆;3.圆盘锯定位下材;4.仪表车平头,车圆弧。
5.小冲床,压字痕;6.上红黑颜色;
7.盒子和纸是外面做来的,包装既可。

网友(点评):
大料都好做,我这些都是小料,所以不好加工。我的料都是名贵料,一个仔10块多的料钱

网友:
    用不锈钢做一副。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用紫铜呢,价格相当吧,还好看

网友:
LZ的小料是指材料大小不一,圆料和板料都有吧。
只是做几副玩玩的话,那就多费点工夫,
先把材料切成大小基本一致,再上车床整理成需要的尺寸。

网友:
做这个没啥挑战性,还不如自己做个左轮枪耍耍 啊!!哈哈

网友:
都是牛人呀

网友:
要想当工艺品的话,就是手工雕刻,别的不算!省事的办法:车床加工完,上雕刻机刻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