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焊接,什么技术能把焊缝宽度控制在1.5mm以内?

楼主(2014-06-21):
有没有焊接技术能把焊缝宽度控制在1.5mm以内?用在5.5英寸直径的圆形钢管端部焊接。对于焊缝强度要求不高,但是要求沿圆周360度均匀平整。

网友:
关键是材质?

网友:
电子束焊

网友:
激光焊吧  决定没问题

网友:
用摩擦焊最好,但要多出一道清飞边工序.

网友:
说实在的若是要求沿圆周360度均匀平整这点不难,做个回转工装,有点手艺的老师傅都能做到;难在焊缝宽度控制在1.5mm以内。后面这点说实在话,以前没接触焊接我真没有这个焊缝宽度的概念,这个焊缝宽度其实也是国内电子束焊接的一个坎,国外电子束焊接焊缝宽度方面比国内做的好。大侠您这5.5英寸直径的圆形钢管端部焊接,焊缝宽度控制在1.5mm以内,若采用电子束焊接的话,相应的焊接深度肯定不深的,可以说是表面几个毫米的深度而已,这样的话强度可能不够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点。强度没有要求是因为管材内壁有螺纹固定,焊接是因为中间有旋转部件,螺纹在旋转部件抱死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被卸扣。所以用端面焊接。我们计算过,其实只要30%的圆周有1mm的接触就能保证强度,所以焊一圈绝对强度没问题。焊一圈其实主要是为了美观。
材质主要是碳钢,偶尔会有316的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