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45度旋转视图?

楼主(2014-06-21):
我想先将零件沿基准轴旋转45度,再出图。
请问要如何操作?

网友A:
没有旋转变换命令吗??

网友(点评):
在哪里能找到工具命令?三维里面。

网友B:
在工程图里可以旋转任意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旋转变换命令吗??

在哪里可以找到?
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图里可以旋转任意角度

这个命令我找到了,谢谢!
如果在三维里面呢?我是方便看图。

网友:
可以按方向键,每一下默认的是15度,左右方向键可以使模型沿竖轴转过15度,上下方向键使模型沿水平轴旋转。当按住shift键再按方向键时,模型直接转过90度,按下ALT键+方向键可直接在平面内旋转,按下CTRL+方向键可平移。当然,这些数据可以在选项里调整。如果需要把这个视图带到工程图里,可以按空格键,给视图取个名字就可以,也可以重设视图方向,具体可看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命令我刚试了,也是旋转。 但我想让零件沿基准轴旋转。

网友:
关注中,帮助里有么?

网友(点评):
帮助里当然有,但只是讲工具的应用,工具怎么灵活,是你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命令我找到了,谢谢!
如果在三维里面呢?我是方便看图。

三维图可以通过自有状态观察,手动旋转到你需要的位置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工程图里面我找到了这个命令。谢谢!

网友:
其实工程图里旋转是最好的办法 要不然你就旋转到你要的位置 新建一个然后命名一下 正视于即可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找到这个命令,现在还没有找到精确调整的办法。

网友C:
如果LZ要在零件图里调整视角,还是带角度的,会比较麻烦啊。
不过LZ真要这么做,不防试试:SHIFT+左箭头(←),再按三下下箭头(↓),再SHIFT+右箭头(→),就是你想要的视角了,再空格键新建并保存这个视角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方法好,完全能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D(2016-08-30):
引用 网友C:
如果LZ要在零件图里调整视角,还是带角度的,会比较麻烦啊。
不过LZ真要这么做,不防试试:SHIFT+左箭头( ...

非常感谢,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学到了

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