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检测铝轮毂上气门孔的位置,请问用什么光电开关

楼主(2014-06-21):
想检测铝轮毂上气门孔的位置,请问用什么光电开关

网友A:
单纯的只是检测它的位置还是需要做动平衡补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只是检测它的位置还是需要做动平衡补偿啊?

检测出位置后,在相应区域打标

网友:
普通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用NPN常闭型的,检测到气门芯孔时,断开.

网友:
采用过 CCD,然后打气门芯孔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2015-06-10):
用对射光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