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压机能做什么样的产品啊?

楼主(2014-06-21):
我刚做液压机销售,对机子加工产品的对象不了解,有大神们懂吗?像这种四柱上移式液压机它适合加工什么样的产品呢?

网友A:
碗筒回转形,奇形非对称,都可以压延成形的零件.

网友B:
图一:
采用三梁四柱结构,
工作台面之间平行度高,特别适用
压制精度要求高的制品压制成形。适
用于:五金、金饰、眼镜、砂轮、电
器、压花、复膜、金属牌、表带
(壳、底)塑料橡胶等行业制品成型
之用。

图二:
适用于:五金、金饰、眼
镜、砂轮、电器、压花、复膜、金属
牌、表带(壳、底)塑料橡胶等行业
制品成型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碗筒回转形,奇形非对称,都可以压延成形的零件.

比如。。。。。。?最好有些实际例子,别太笼统!麻烦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
采用三梁四柱结构,
工作台面之间平行度高,特别适用

四柱主缸在上与在下总有区别吧?能举所加工产品的实际例子吗?希望更深入一些!致敬了。还有就是框架式液压机呢?如下图。

楼主(2014-08-09):
引用 网友C:
五金

五金餐具啥的大都用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