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管类双头车牙问题

楼主(2014-06-21):
想做一台设备,实现长管类的双头同时车牙,动力头在中间,双边是滑台刀架。问题是,管旋转时,一边的滑台刀架从管端面往里车牙,但另一端从管端面往里车牙就会是反牙;如果另一端从管面面往牙车牙,可以实现吗??感觉用普遍车床的走刀方式是完成不了,如果改用X/Z轴都用步进或伺服电机驱动 ,可以实现吗?
那位有这个经验的,麻烦指导一下。@Winter2000  @害怕伏枥 @老鹰

网友:
坐等高手。
或许另一端可以从里面向外走。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可行了,但没有试过,程序上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真不懂。

网友:
市面上有成熟产品,工件不转,两边动力头做成镗头。

网友(点评):
这样是可以,也可以用攻牙头,刀做成可微调的,但就是刀要反转才能出来,对刀磨损大。所以没有采用这种方案。

网友:
这都不懂,还怎么做机器,无语了!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真不懂,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具体怎样走刀,现在也没有设备给我实验,所以请教大家。我不懂,我提问,我不羞耻。

网友(点评):
唉,还不觉得羞耻?你说问一下这零件是怎么加工也许没人会说什么,不懂嘛也没什么,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可你是要下手做机器的了,理论上怎么弄还搞不清楚,那机器怎么弄。嘴贱,多说一句,多包涵!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理论上怎么弄还搞不清楚,那机器怎么弄。多向你请教。

网友(点评):
我只能跟你说,主轴转向,装刀方式(前后刀价,正反刀),进级方向(即丝杆正反向)

网友(点评):
三者关系你弄明白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至于你楼下说从里往外容易崩刀,那也要看车什么东西怎么车了

网友(点评):
门童前辈,关于这三者的关系,我是搞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没见过车反牙的?

网友(点评):
当车床卡盘正转、丝杆正转时,车的是正牙;卡盘正转、丝杆反转时,车的是反牙。我想要的是卡盘反转、丝杆正转,由里往外车正牙。有车床师傅说是可以,但刀容易崩。

网友:
找个刀具样本看看,车螺纹牙的四种走刀方式!

网友A:
思路不错,门童前辈说的很不错,我这边有一台类似的机床,不过加工的是两头倒倒角的工件还是自动上下料的,楼主需要的话可以借鉴1/2.明天晚上我拍照片上传到此贴。

网友(点评):
谢谢同学。麻烦你上传借鉴学习。

网友:
一边装正刀,一边装反刀,你在哪里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东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门童前辈说的很不错,我这边有一台类似的机床,不过加工的是两头倒倒角的工件还是自动上下料的, ...

视频上不来
先看下吗?要看视频加我Q吧1016029755
其实按这个思路搞的话还不错的高效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支持,这个方案由于客户大多数是单边车牙的,双边少,做一台机器不合算,没有再继续。谢谢大家的点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