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角度多少: 各杆长已知,重力平衡下,求θ,φ多少

楼主(2014-06-21):
各杆长已知,重力平衡下,求θ,φ多少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机械原理中平面四连杆机构,根据你的已知条件采用解析法即可求出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机械原理中平面四连杆机构,根据你的已知条件采用解析法即可求出各角度。

houbaomin062
可以提供个大致思路么
几个未知数,几个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锁

zerowing
谢谢,四杆的自锁一般指在曲柄或者摆杆和连杆共线位置

这个产生的“自锁”

为什么会发生的呢

网友(点评):
自锁的本质是零矩力。而曲柄摇杆的共线只是其中一种直观的形式。当然,你这个题,说自锁可能让人有些迷惑,因为它的自锁位是单向的。原因是你的主动力不在摇杆上。因此,存在上下两个单向自锁位。

网友(点评):
具体解法,楼下的伏虎和动静大侠给出得很简洁方便。也有喜欢用解析法求E点高度方程,然后求两个极值计算角度的。都可以。这个,你自己可以从不同的办法都做一做。

网友:
E的轨迹是连杆曲线。当E点的连杆曲线的切线与力G垂直时,达到平衡。这里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平衡点;如果只有两平衡点,只有一个是稳定的,另一个是不稳定的;如果有三个,另外一个是临界稳定的。

作法:用速度瞬心法出E点的旋转中心O,实际上就是AB与CD的交点,连线即可画出。E点的切线就是OE的法线;那么平衡点是力G与OE平行,或者说OE竖直时,达到平衡。

即AB与CD交点在E点正下方时,达到平衡,角度可求出。

网友(点评):
Word 绘图工具

网友(点评):
伏虎大虾的思路很好,轨迹水平切向位置,法向力为竖直方向,刚好和重力平衡 赞一个!

网友:
重力自平衡时,估计处在这个位置:

因此θ,φ这两个未知数刚好出现在两个方程中:

1. 四杆机构本身几何关系
2. 摇臂延长线和重力共点

网友(点评):
画图需要花点时间,所以就打字了。你这是什么作图工具?

网友(点评):
利用三力共点,清晰简单,好!!

网友:
机械结构乱纷纷,
虚功原理概括尽;
静力学中千万题,
都在虚功一方程。

网友:
7楼大侠言之有理。

当轨迹切线与重力线垂直时,意味着重力G在该点的虚位移上作功为0,整个系统只有G作功,又为0,故不得不平衡。

其斯之谓欤?

楼主:
有提到解析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尝试过的

通常的解析法是已知位置后,求受力的关系

这里位置未知,解析法只能得到超越方程组

手工求解似乎成了问题

感谢 伏虎降龙 和 动静之机 两位大侠的帮助

让问题变得简单清晰!

网友(点评):
解析法有两种,一中是E点高度求下极限。一种是虚功计算。两者都可以。这两者都跟受力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