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熟悉线棒,这种替代强度怎样,有无更好方案?

楼主(2014-06-21):
图1

图1

如上图所示,两根线棒(D28mm)的T型连接问题,图上用的是供应商提供的连接件,但是我要在红色叉的地方放别的东西,就需要找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我经过研究找到了这种梅花弹片,如下图,把它塞在打叉的那个线棒里面,然后另一根线棒上面打洞并且穿过螺丝固定。
请教各位,这种替代强度怎样?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最好可以在保证连接强度的基础上尽量选择可以直接从供应商那里买到的零件。

网友A:
类似于公交车上的栏杆的联接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公交车上的栏杆的联接
可以参考下

嗯,但是公交车的零件感觉做工很粗糙,而且在阿里巴巴上面的供应商很少。
其实我很相中地铁上管连接件的做工,很精细,但是也是找不到供应商。
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供应商?

网友(点评):
不同厂牌的公交车,质量是不同的。俺的观察,低底盘公交车的材料不像普通材质的。

网友B:
市场是买几个三通的接头,再买几根无缝钢管车个螺纹,自己装配一下,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是买几个三通的接头,再买几根无缝钢管车个螺纹,自己装配一下,简单方便

谢谢你的建议。因为三通要占用我上图中打叉的位置,影响我后边在哪个位置安装别的东西。
另外市场上的三通似乎大多用于水管,我这个主要是结构用管 ,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网友C:
有一种收精益管的东西,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这种连接强度是没问题的,有的大型体育馆机构就是用类似的方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收精益管的东西,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能不能给我提供一家供应商?百度搜的感觉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连接强度是没问题的,有的大型体育馆机构就是用类似的方法连接的

谢谢!
还有三个问题:
1. 梅花弹片放进去需要焊接么?
2.  固定的推力和拉力是否相等?
3.  怎么保证弹片放进去方向和管相同?

网友E:
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不是更简单吗?

因为我用的是线棒,上面有一层塑料,如果用焊接的话不太好处理。

网友F:
供应商:美卡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应商:美卡诺

多谢!

我早就在google上发现这个供应商了,东西很全,各种尺寸和材料的都有,而且还能下载cad。

可惜中国找不到做这个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早就在google上发现这个供应商了,东西很全,各种尺寸和材料的都有,而且还能下载cad。

你找ITEM问问看,它们在大连有公司,东西也比较全,但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就不清楚了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有设备制造商做生产线的过线桥用过类似的接头,看起来就像美卡诺的风格,国内或许有了仿制的供应商

网友(点评):
item的锁定角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找ITEM问问看,它们在大连有公司,东西也比较全,但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就不清楚了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 ...

这个东西感觉挺好用的,像搭积木一样,基本满足各种直角的结构设计,就是有点丑,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感觉挺好用的,像搭积木一样,基本满足各种直角的结构设计,就是有点丑,哈哈。

美卡诺做这个很专业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标准化了,基本上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所有的配件都可以买到,只是价格有些贵,用它来做精益料架就有点奢侈了。

有个叫大连伊通的供应商,也做类似的配件,但没有美卡诺这么齐全,你可以咨询他们

网友G:
这个的强度应该取决于那个弹片中间螺栓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卡诺做这个很专业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标准化了,基本上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所有的配件都可以买到,只是 ...

嗯嗯,立刻搜索了大连这个公司,比百度搜到的什么的正规多了,哈哈。。

万分感谢!

请问你做什么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的强度应该取决于那个弹片中间螺栓的强度。

这个梅花弹片没用过。

我主要有这几个问题:

1. 梅花弹片放进去需要焊接么?
2.  固定的推力和拉力是否相等?
3.  怎么保证弹片放进去方向和管相同?

你说的螺栓强度是说连接的强度还是弹片本身的强度?

网友(点评):
这个弹片,我也没用过。一切都是从图上分析的,这个强度,应该是两处,一个是一弹片连接处,另一个就是链接螺杆。有要求的话,应该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立刻搜索了大连这个公司,比百度搜到的什么的正规多了,哈哈。。

万分感谢!

我是做设备和生产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立刻搜索了大连这个公司,比百度搜到的什么的正规多了,哈哈。。

万分感谢!

大连伊通这个公司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做的东西还不错,防护罩机架类的可以定制,只需要给出需求和安装尺寸要求,他们会给你做细化设计,图纸给你审核确认后再制造、整体装配好后再送货,这比自己选配件方便多了。

你可以找他们要最新的样本和配件CAD图

网友:
收精益管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但是公交车的零件感觉做工很粗糙,而且在阿里巴巴上面的供应商很少。
其实我很相中地铁上管连接件的 ...

公车上的感觉粗糙,你可以要求精细加工一下!
表面抛光 度装饰铬
做成不锈钢的…

网友(2015-03-30):
引用 网友F:
美卡诺做这个很专业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标准化了,基本上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所有的配件都可以买到,只是 ...

我们经常用大连伊通的铝型材。但据我所知他们没有这样的配件。还有就是,线棒经济实惠,图上的材料应该不会便宜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好久了(我就是做线棒和线棒配件的--够巧),一直想改进下连接件的方式以增加强度。希望能有机会讨论。 QQ:458441806
推荐你个临时的解决方法--在连接件和线棒上横向打个直接6毫米的孔,然后川上一个螺栓,另一头拧个M6的螺母,这个螺栓的强度应该够你用了吧.
要改的数量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