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问题

楼主(2014-06-21):
轴的外径是120的,上面要装个胀紧套座子,座子的前端内径是130,后端的内径是165,使用Z2型内径120,外径165的胀紧套,装上轴时拧紧胀紧套的螺丝,为什么始终胀紧套座子和轴是不垂直的,如何才能在拧紧胀紧套后座子可以和轴垂直呢

网友A:
使用扭矩扳手,对角拧紧。

网友B:
大侠,听您这么说有点糊涂。能否贴上一张简图来,这样更能直观的表达出您的意思??
顺便贴出网上搜来的胀紧套图,不知道这是否是您要表达的胀套呢?

图片不是打广告。。。
至于大侠您说的如何调节的方法,这个可能需要知道您的实际情况才能给出让您满意的答案。
打个比方,您这块其实属于装配钳工的范畴,装配的时候有很多的技巧,上面一位大侠就说到了其中一种;再者说不知道您每个零件实际的加工情况,也许您的工件尺寸就没有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扭矩扳手,对角拧紧。

胀紧套座子装在轴上很松,没扭矩扳手的情况下就是扳不到垂直,还在套座里加了一个内径120,外径130的套子,这样它来回晃动就小了,但是拧紧了还是不垂直,必须要扭矩扳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听您这么说有点糊涂。能否贴上一张简图来,这样更能直观的表达出您的意思??
顺便贴出网上搜来的胀 ...

恩,现在无图,是这样的胀紧套,可以这样说胀紧套座子内圆和外圆都是一刀下来的同心的,就是那胀紧套很松好像,装在轴上都可以上下左右扭来扭去,在没有扭矩扳手的情况下,对角紧了后那座子就是偏的,不垂直。

网友(点评):
大侠,您说胀套好像很松,如果确认松的话,您可以在胀套和轴之间垫铜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胀紧套座子装在轴上很松,没扭矩扳手的情况下就是扳不到垂直,还在套座里加了一个内径120,外径130的套子 ...

涨紧套又叫 免键轴衬 安装时要在内孔和外圆面上涂油后扭矩扳手从相对的两个象限点开始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听您这么说有点糊涂。能否贴上一张简图来,这样更能直观的表达出您的意思??
顺便贴出网上搜来的胀 ...

这胀紧套怎么会装在轴上那么松呢间隙好大是不是有问题?要是有点紧的话估计会好点。不容易扭了

网友C:
张紧套用上之后,有时会将外部的零件顶得微小变形。
比如外面一个圆筒,里面是张紧套,再里面是轴,那么张紧后,外面圆筒的外表面就会呈圆锥形,有时就会耽误事。
貌似楼主说的是拧紧后圆筒的端面不垂直于轴的中心线,也有可能是变形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紧套用上之后,有时会将外部的零件顶得微小变形。
比如外面一个圆筒,里面是张紧套,再里面是轴,那么张 ...

应该是吧,老板也不买扭力扳手,现在改换紧定套了

网友:
望以后能不能尽量用图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