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厚普通碳钢板矫正需要多大力?

楼主(2014-06-21):
6mm厚普通碳钢板,80*200,200长方向有轻微弯曲,想用两个油缸顶住翘起的两端进行矫正,我不会计算,请高手帮忙算算需要多大力能让钢板弯曲?

网友:
一般应该是焊接之前做工装防止焊接变形

网友:
没什么要求的话 锤子敲敲就过来啦
或者在63的压机上面做个工装来压下啊

网友:
Q235屈服强度235mpa!

网友:
6个厚的,拿个小锤子敲敲就可以啦

网友:
你要真做个液压工装去矫正,车间不得笑死。车间告诉你,NO,拿大锤子,咣咣咣咣咣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