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艺大牛,来看看这个零件用普通CY6250做出来的可能性

楼主(2014-06-21):
零件是焊接件后退火处理,打算用CY6250来加工,大家来看看可行性,本人偏向于磨床来做精加工,保证同轴度,车间的师傅说云机的CY6250就可以搞定。

网友:
呵呵,这位师傅准备几天干一根活啊?7级公差和1.6的粗糙度要注意啊。

网友(点评):
这是其次,最关键的是哪同轴度,600多长!

网友:
应该可以, 如果几件,可以试试。要师傅水平高一些的

网友:
貌似很难啊,

网友:
采用专用夹具估计才能保证,毕竟工件那么长,很容易变形,同轴度加工精度又那么高

网友:
什么材料 这个很难加工啊

网友:
有难度哦

网友:
比较难 ,想车床加工表面粗糙度好,要么零件比较硬,要么内控加工用定制铰刀

楼主:
谈了这么多,大部分人都在说什么H7,光洁度,就是没人关注同轴度,这才是最要命的,其它的都在其次,看来在这个论坛里面真的不怎么适合来讨论这么有难度的加工件。

网友:
车的话要师傅的技术到位,也可以基本保证同轴度,表面粗糙度也没问题,先把孔做好,再再车床上装胀管模具车加工,不能顶。量小的话最好是上磨床,这个太长了,不好车啊!!

网友:
可以先两顶顶内孔搞外圆。再用中心架,搞内孔,一本工艺书上说,用中心架可以做到一丝内的同心度,没有用过,我觉得还是磨床好,长度太长车床怕有锥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