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板机工作无压力,请帮助分析

楼主(2014-06-21):
社友们好,本人对液压方面不太熟悉,家有一台液压剪板机,现在不能正常工作,油缸无压力,估计是油路堵塞了,如何排除是液压泵堵塞(过滤器)还是电磁阀堵塞呢,求大侠指导。。。

网友:
有可能阀卡死了

网友:
在油缸入口如果可以接压力表的话,打开接头接上看看压力。
另外油路里应该有泄压阀,调节泄压阀看有没有漏油,以前遇到过泄压阀漏油导致的油缸失压。

网友:
检查泵压力表有无压力?检查电磁溢流阀内弹簧有无断裂,必要时更换和加埑片。你的剪板机有说明书和电气、液压系统图,各厂家的电气、液压系统各有差异。

网友:
接压力表,或者拆油管

网友:
可用排除法,先拆液压缸进液管。摇动液压泵看是否出液。如果出,就是缸漏了。不出,则按从缸到泵的顺序在各个元件进口拆下管子进行排查。

网友(2014-08-28):
油太脏了吧

网友(2014-12-16):
找本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