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核心零部件还是用原厂备件好,我们吃亏了

楼主(2014-06-21):
大家好,又和各位师傅见面了。我在13年11月16日发了一个帖子,是轴承可否自行加工

由于我们的领导考虑维修成本,这台行星减速机所有的损坏件都采用自行加工的加工件来安装。设备运行到14年6月11日损坏历时六个月左右,由于轴承的损坏卡死,致使行星轴,行星架,行星齿损坏。

我在另一个帖子中提到维修是一种投资,而不是简单的花钱的理念,就是针对企业中领导只考虑维修成本,怕花钱,而在关键部位,重要零部件不用原厂的,致使设备二次损坏,三次损坏,直至报废。

网友A:
重要的不是要用原厂配件,而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尊重。

网友:
这看起来像轴承坏了一个,行星轮发生歪斜,把内外齿轮都啃坏了。

网友:
省小钱,失大钱!总有些领导算不清帐

网友B:
自己加工,与原设计图纸公差‘热处理的要求肯定有出入,一般情况我们就直接订购原厂家的。

网友:
对精度的理解,对工况的理解比较透彻
然后针对性的,自己加工做,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楼主的话里官味很浓,官僚化的人才会动不动就这么肤浅的说。
你说自己加工的用了六个月,那原装的哪?用了多久?原厂家的东西这不也坏嘛!
这六个月的时间,你们保养的到位不?我怎么只看到锈迹和雨水,没看到润滑脂,你们是不是不管润滑。而原厂家安装润滑完你们就不管了?
原厂家的材料、热处理和尺寸公差明白不?你们也许就是拿着坏件给加工厂,然后说我就要这个。
搞维修的越来越像4S店,不管你大毛病小毛病,还是潮湿了需要烘干一下,什么都不想深究,就知道换。你不想换,他还吓唬你,甚至做个手脚,最后说:你看,不听我的,坏事了吧。
所以小马过河才会说:重要的不是要用原厂配件,而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尊重。
我说不一定完全符合楼主的情况,但社会上这类事情越来越普遍。

网友:
维修,除了配件本身质量外,安装精度也很重要,还有维护保养。

网友:
太小器的老板做不大

网友:
喜闻乐见啊,不过理论上是经理不责,机修负全责,一查下来说轴承都不行了,你们机修的例行检查去哪儿了?轴承都要省下,人家做轴承的不白做了,就滚子都有将十几道工序,而现在国内好多厂家滚子要求高的国内的供应商根本做不鸟,只有从国外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不是要用原厂配件,而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尊重。

师傅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的领导尊重的不是技术是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工,与原设计图纸公差‘热处理的要求肯定有出入,一般情况我们就直接订购原厂家的。

师傅说的没错,我们根本就拿不到原厂的图纸,我们是根据零件实物进行测绘,再按照测绘的数据绘图加工,与原厂设计图纸公差热处理是有很大的出入。

网友:
因小失大啊,教训!

网友:
作为老板,考虑降成本是很正常的,只不过自己想更换件,首先要弄明白件的功用、原理、加工要求、热处理工艺、公差要求。。。吃透的前提下再自行加工,否则得不偿失呀。

网友:
赚自己专业的钱,自己不专业的问题留给专业人士搞!其实算下来都是差不多的!
例如我新建的厂棚,给人做是3.8万工钱(用时一个月),当然我自己也能搞,只不过不熟手,而我自己一个月毛利是6万块,也就是说自己做还贵了。

网友:
之前那个帖子就有说过,不要自己做,哎。。这种事看的太多了

网友:
还算不错,能挺半年。再接再厉,不能就这么败了,再优化下争取下次2年坏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话里官味很浓,官僚化的人才会动不动就这么肤浅的说。
你说自己加工的用了六个月,那原装的哪?用了 ...

估计是报废件拆下来 丢在外头

网友:
减速箱看着简单,工艺可就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测绘图羝质量问题,因其他零件已磨损,精度降低,新做的零件尺寸需作调整

网友:
主要是加工精度及安装精度

网友:
对使用环境,工艺了解透彻也是可以自己做的,关键还要能对加工过程进行控制。

网友:
这老板也好,让你们有了经历,呵呵

网友:
有楼上朋友说到对精度的理解,对工况的理解比较透彻,我感觉还要加上对工件材质、热处理工艺、机加工条件、工艺、工装条件来综合考理自己为节省成本有没有条件加工做,有时候自己做比到厂家采购不要贵。

网友:
你那个跟旋挖转的动力头减速机一样。那个玩意最好不要自己加工,最大的问题是材料达不到要求。机头减速机的受力几十吨,不是一般的材料就行的。去年成都有一个旋挖转大臂是焊接的,结果出了大问题,断了。

网友:
降本增效是不尊重技术的外行话 性能技术要求质量体系基本决定了价值

网友:
没设计好,就想照葫芦画瓢怎么能不出事

网友:
重点是自己加工的跟原厂零配件的质量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说的没错,我们根本就拿不到原厂的图纸,我们是根据零件实物进行测绘,再按照测绘的数据绘图加工,与 ...

那这样的老板太扯了

网友(2015-02-13):
如果.你能保证 你造的能用  和原厂的性能差不多.那你自己造的也行.但是现实说明你自己做的不行.那最好的办法不是在这里说领导的问题《也许你只是抱怨.因为领导的行为给你们造成更大的麻烦》应该反思自己的问题.当初为什么不劝劝领导?或者自己做的达到要求?...领导想节约成本也不是什么不好的想法.只是他没考虑周到 .但是  很可惜  他是领导  你要听他的

网友(2019-08-20):
这个行业也不能说必须就是原厂的好,因为目前所有行业都是装配式的工艺,比如说我们就有液压机,管道就是用的paker的,但是因为各个公司的人员对备件的不熟悉,胡乱替换或者被忽悠了,导致最后出现了问题,只能说不匹配,不能说只有原厂好吧,个人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