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标螺母螺栓能代替国标吗?刚上项目需要好多

楼主(2014-06-21):
刚刚做的一个项目上的,需要好多316L的螺栓螺母!
国标的买不到 ,订做又不划算能用德标代用吗?
DIN934代用GB/T6170
DIN933代用GB/T5780

网友:
强度够了,螺牙对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国标与德标紧固件,大部分参数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德标国标都是通用的,主要区别:
1.某标准中的某规格,可能会存在外观上面的一点差别,比如螺丝的对边,螺母的对边。
2.有的在厚度上面也会有细微差别。
3.在公差控制方面存在一点区别。

具体要看什么产品什么规格。牙的话德标国标都是公制的,一样的。【来自百度知道,搬运仅供参考。】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呀

网友:
我也不懂,不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这样处理的。

首先,先根据DIN标准校核强度要求。

然后,找出这个标准对应的ISO标准。

然后根据ISO标准,找出对应的GB。

最后校核强度要求。

反过来也一样。

网友:
在实际工程中。俺的个人经验是。

由于某种原因吧。

DIN标准基本涵盖了ISO标准,一些内容甚至超过ISO标准。

而我们的国标。一般少于ISO标准。

也是一种工业差距吧。俺认为。

网友:
我在标准件企业里呆过一段时间,以前看标准的时候感觉德标要比国标实际要求严格一些,楼主这个可以仔细对照一下螺纹性能,应该可以替代,但互换不敢说。

网友A:
我记得在社区看过一个帖子
A说是要降成本,买进口的20一个。
B问效果如何
A说2块的1块的5毛的都试过了,不行
B无语

网友(点评):
这种行为就是活该。

网友:
个人认为,从性能参数上,存在互相的替代关系.毕竟螺纹和等级是可以找到一样的.但是一般头部尺寸不同,需要的工具不同。

网友(2015-07-24):
不能。现在市场上德标基本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社区看过一个帖子
A说是要降成本,买进口的20一个。
B问效果如何

哈哈   真逗  不过确实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