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孔镗削问题

楼主(2014-06-21):
用此刀加工35CrMo,调质HB200-235,深孔镗刀,孔径29,公差0到+0.2,孔深145,刀片是住友的,涂层刀片,
涂层类型H1,求加工参数(转速、进给),精加工留量多少,这把刀悬伸300左右,是BIG的精镗刀,悬伸
长度不可调整。

网友:
为什么不铰孔呢?

网友:
这个应该挺好解决的吧,你的公差有20丝范围,这么大。线速度100米左右(1100转左右)具体的还得看你的刀片推荐值,进给0.05,单边余量0.1-0.2。

网友:
这个算不上细长孔,实际加工中将长径比大于10的才划入到细长轴(孔)。

网友(点评):
老兄他这款镗杆外径24mm镗杆长度325.5mm,虽然有效孔深在300mm以内但长径比已经远大于10倍了。像楼主像这种情况首先要看镗杆材质其次是刀片,不明白为什么145mm的孔要用300mm长的镗杆

网友(点评):
我们所说的细长孔,是针对孔,而不是针对刀具。145/29=5

网友(点评):
刀具选的有问题呗

网友:
S700  单边余量0.15 F 70   刀片要用京瓷的并且带排削槽的那种(具体型号忘记)
最关键的一点:新刀片要用油石过一下才不会震刀

网友:
1.换短点的柄
2.你照片上的刀片确定没崩刃?

网友:
如果粗糙度没要求,何必要花那么大的代价,用这种奢侈品来干呢,既不经济工效又低.

网友:
采用扩孔刀吧,0.2很容易

网友:
0.2的公差,30的直径,145深,怎么加工都没太大问题,楼主想复杂了

网友A:
不需要用镗刀。
直接钻孔就行了;如果没有满足要求,就增加一把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镗刀。
直接钻孔就行了;如果没有满足要求,就增加一把铰刀。

也是一种办法,不过最长的孔175mm,钻孔加铰刀能行 么?

网友:
效率低,不稳定

网友:
楼主!你的刀片每个刀尖都是崩碎的,说明这个刀片材质不适合加工这个材料!或者说刀片材质韧性太差!你应该更换你的刀片型号。但从切削参数来说意义不是太大!
还有种可能就是寻神太长振动引起的崩刀,如果是这种可能的话你要更换你的刀具结构。

网友:
    楼主都没有说什么问题呀?

网友:
超过10 倍了!!  看到是刀具长度,不是加工长度。 很明确是有干涉。
  这个刀片不对症;大悬伸,用平板刀片是找死的节奏。
 这个参数估计是高了点,我看能用到80米就不错了,进给,慢慢调 吧,不清楚设备状况,说什么都是多了。
  你要效率的话, 就用合金杆, 不过好贵。要求再高就只有山特的防震刀杆了。

网友(点评):
看图片样子他的应该是合金杆。

网友(2014-08-14):
模块式镗刀,长度应该可调,换基础柄或中间接杆。

网友:
感觉是我错了,就是用300 的刀杆加工145 的零件!
  晕倒!  吃了没事呀?